naza v2 返航点老是被清零!!! DJI 给个说法!

楼主(2015-02-18):
视频40秒开始,注意看返航点突然被清零多次!我什么也没动。这飞控是怎么了?

这问题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我都不敢飞远了, 迟早会飞丟!

这问题很严重,DJI 快出来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返航被清零的?

网友A:
DJI要是弄明白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拉 DJI

网友B:
什么控?会不会是抖舵?有没有快闪绿灯?

网友:
都知道有问题还买dji。。。什么心态。。。

网友C:
呵呵,又现问题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会不会是抖舵?有没有快闪绿灯?

都飞400多米了,看不到有没有快闪绿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飞400多米了,看不到有没有快闪绿灯了

原地悬停看看?我看你视频中离返航点的位置没有突变过啊

网友:
大疆的东西 我是领教过了  看看我的A2飞控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772

网友:
楼主,你这不是被清零了,基本上返航点在飞机正后边,所以有时候显示在左边有时候显示在右边……这太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要是弄明白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拉 DJI

根本没仔细看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又现问题大疆

飞控没问题~别就抹黑人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控没问题~别就抹黑人家了

别傻了,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到论坛上搜一下吧,

网友:
正常的,不是清零,这个显示是机头位,飞远尽量要高点,30多米在我这经常碰高压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傻了,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到论坛上搜一下吧,

我看过,但是我自己的都没问题,而且这个帖子里的飞控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飞控是正常的啊

网友D:
看视频返航点没问题的,    你的云台, 图传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返航点没问题的,    你的云台, 图传太烂!

什么没问题啊?
你是懂不懂啊?不懂就別乱说!

网友:
如果没有打开返航点切换功能的话。。。。可能是飞控的问题。如果开了,也有可能是接收机输出质量问题导致返航点被清空。
最后。。。还得装IOSD MARK才能明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