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贝力F1(外挂机)电改油

楼主(2015-02-18):
春节放假第一天,动手改造南京贝力F1。用的是70几块的发动机,散热片改成水冷式,用手拉后轴驱动软轴,目前还需要车个飞轮和联轴器及一根反向软轴,还要改下排气管安装,目标将整个发动机安装在罩内。这里先请问几个问题:用手拉启动后盖直接固定发动机这样可行吗?发动机是18级的,配多大的螺旋桨比较合适呢?

网友:
直觉认为,改成功的可能性小

网友:
黑色原機殼我估計是膠質的,四條金屬柱形成長力臂,連接到膠質機殼,振動下機殼很快自動解體,膠質遇油應該不長壽,以單件鋁材取代金屬柱,則有可能成功。反向槳選擇很少,買個反向440自磨少成435。

网友:
路过,也希望改造成功。

网友:
静候结果出来

网友:
兄弟 别弄了。  弄完了,船头就翘起来了。你根本没法跑。

网友:
而且贝利的那个软轴特别容易断,没有改造的价值。

网友:
等候楼主佳音

网友A:
4金属安装柱子可以考虑用4个减震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金属安装柱子可以考虑用4个减震胶

   这主意不错,谢谢前辈提醒,回头试试

网友B:
有这种船专用的发动机和座,桨等,但又贵了,期待楼主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船专用的发动机和座,桨等,但又贵了,期待楼主改造成功

没见过啊,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告诉下关键词,谢谢了!

网友:
这引擎上面带启动头,用飞机启动机启动,很省力

网友:
等候楼主改造视频出

网友:
记得雷虎也曾有过这种引擎,价格比OS的便宜好多

网友:
=估计怕轴吃不消
期待成功

网友:
看来启动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