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发个炸鸡贴大家乐呵乐呵。

楼主(2015-02-18):
前一段装了一架590轴距的H4机架4轴,配置如下:
机架,H4,590轴距
飞控,pix
云台:蜻蜓3轴
相机:黑狗3+
电池:4s10000mah
动力:30A好盈、3508电机kv700,1155碳桨,其他还有500mw图传,miniosd,3dr数传
全重约2.4kg
之前飞了几次,pix默认参数未做调整,飞起尚稳,但因为安装问题云台果冻严重,花了一个晚上调整之后按捺不住骚动的心,决定夜航再次测试一下云台的果冻情况。

这是刚装好样子,线走的比较乱

夜航前和刚装好的亚拓m470合影,折叠起来了。

飞完之后回来的样子

换个角度看看,机架脚架断了

云台一个臂弯、插针弯、一个电机磁钢脱落

狗镜头擦伤、液晶屏无显示,但功能正常
另外3dr数传空中端也摔坏了。

这个是安全回来的m470
炸鸡原因很低级:
低电量
因为前几次试飞老是觉得续航时间太短,设置最低电压3.6v时,电池回压可以到3.85左右,觉得可以设置的更低点,于是把最低电压设置到了3.3v,本来一直看着地面站数据的,结果飞的太嗨,最后把电量这事给忘了,飞机低电量后自动回航,到达起飞点上空后开始降落,刚开始还正常,大约距离地面10m左右的时候,电池支持不住,飞机开始急速下坠,只听砰的一声,碎片四溅,摸黑把各个部件捡回家。电池测量了一下单片电压已经低于3.2v了。
损失如下:
云台,估计能修,更换一个电机大约180左右,
狗3,换个镜头,修一下液晶频幕,维修费算500吧
脚架一套,算130
数传空中端算150
总损失1000元左右,还好了
好了,汇报完了,
今天大年三十,祝大家新春快乐,新的一年身体好、工作好、吃好、睡好、玩好,多赚钱,少炸机

网友:
还好是年前

网友:
心态不错。顶一个

网友:
。。。。。。该给osd设个3.6的电压报警

网友:
替楼主可惜了,太不小心了,机子很漂亮,这类机子由于机架重,往往都是续航受影响

网友:
春节好心情,

网友:
  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A:
吃一堑长一智!一般的高C电池极限保护电压必须设置高于3.5V,而某些低C的电池最低保护电压可设置到3.3V,但也需要非常谨慎~有条件的话,做做放电曲线就可知道电池的性能了

网友:
高 C 电池 必须设定为3.65V 报警  留出降落时间

网友:
今天也炸了 损失2块3s5000mah电池 一个机臂 图传摔烂 自己修了下 暂时能用 gps天线断了 不过还好比较便宜t宝查了下6块钱

网友:
替楼主可惜了

网友B:
590的h4咋样?果冻大不?

网友:
碎碎平安~

网友:
去年的事儿了,新年快乐!不过看楼主中间那几张图甚觉安慰,三十有比我惨的,我的小鸡无恙,4个桨各剩下一半

网友:
午夜十分,非常安静!掉下来的瞬间非常恐怖!落地的瞬间心都碎了!

网友:
心态好比什么都好,新年快乐!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我的也飞丢了,飞到1400m,失控了竟然没有返航,一直在哪悬停直到电池用完了被风刮走了,最后被一个放羊的捡到了,回来测试失控返航是没问题的,无解V1飞控

网友C:
我的昨天在小区里飞,现在还在树上挂着....!!!

网友D:
怎么才2.4kg我的同配置在2.8

网友:
设为3.6v报警已经很低了,别太在意留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昨天在小区里飞,现在还在树上挂着....!!!

挂了

网友:
8楼说的对,这个要看放电曲线的,画个图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年三十炸鸡~一样的架子,过年没得玩了,手痒

网友E:
你那个云台挂载杆伸出去那么长不果冻吗?我一开始也是想往外面伸拍不到桨,发现果冻严重,现在都尽量往里面挂。

网友:
我是大年初一炸的机机,也是电量低,把电压往小调了,我玩定高模式,等发现不对时往回切已经来不急了,倒扣在地上GPS报费,后两个桨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云台挂载杆伸出去那么长不果冻吗?我一开始也是想往外面伸拍不到桨,发现果冻严重,现在都尽量往里面 ...

云台挂的比较靠内侧,只是长出来的部分没有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0的h4咋样?果冻大不?

果冻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才2.4kg我的同配置在2.8

配10000mah的电池就将近2.9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一堑长一智!一般的高C电池极限保护电压必须设置高于3.5V,而某些低C的电池最低保护电压可设置到3.3V ...

谢谢提醒,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