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8FG怎样设置一个开关控制点火器

楼主(2015-02-18):
买了个韩国BO0STER自动点火器,请教怎样在FUTEBA T8FG控上设置一个开关进行控制,不是不愿意去看说明书,实在是FUTEBA的说明书有点难懂

网友A:
function菜单里面可以设置各个通道由哪个摇杆,旋钮或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tion菜单里面可以设置各个通道由哪个摇杆,旋钮或开关控制

网友:
除夕放鞭炮用吗?

网友B:
用韩国的那个点火器要用2S直驱,否则点不亮火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韩国的那个点火器要用2S直驱,否则点不亮火头的

我是2S直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