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浮沉控制系统需要些什么设备?

楼主(2015-02-18):
齿轮泵。。。还有什么?才能让齿轮泵连上接收器?

网友A:
QQ910221532,我这有卖成套的控制器和套件、也可以使用舵机,做成机械式的

网友B:
齿轮泵连电调 电调可以让水泵正反转的。电调上的信号线就是接接收机的。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对,也可以用潜艇沉浮控制器

网友D:
新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