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S其中一片电池电压怎么都平衡不了,坏了?

楼主(2015-02-19):
如题,飞了之后就回充,结果没注意充过了3.85的保存电压,然后从4.1左右开始用BC168放电,结果其中一块电压怎么都下不来了……。这块电池还能飞吗?

看吧,怎么都降不下来了……

看吧,怎么都降不下来了……

楼主:
看明天还是后天充满之后去飞一下试试

网友A:
说明那片的电芯自己已经升级为  核能电芯了

网友:
电池问题,充电器问题都可能。
我还遇到过平衡头接触不良发生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那片的电芯自己已经升级为  核能电芯了

网友B:
这点不平衡完全可以忽略,我的电池不平衡比你要严重得多。

网友:
用一个小灯泡(额定电压高于3.9V)单独放电,放到和其他电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不平衡完全可以忽略,我的电池不平衡比你要严重得多。

不必纠结!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充好,等明天试飞就知道情况了,看充电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