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神控油门输出抽风,洋气的毛病!

楼主(2015-02-19):
神控刚买几个月吧,放置了个把月,今天拿出来调试飞机发现在油门摇杆打到最低的时候油门输出经常会在10%到70%之间来回乱飘,请问用过神控的朋友有没有碰到过油门乱飘的情况啊?神控这种不定时抽风的油门我也不敢飞多轴!找死的节奏哈!PS:这控买来原厂固件没动过,大过年的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大家,逼得没办法了,好不容易有个小长假在家,得抓住机会多飞几把哎!祝大家羊年发洋财开洋荤哦!

网友:
用的d10,一直都好好的,除了拨档开关挂了几个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就是用久了中位有点便宜了

网友:
楼主 运气‘好’,,遇见出 毛病的 控,,返厂维修吧。。。

网友:
没刷过还不算神,重新校准一下看看吧

网友:
摇杆校正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经常加锁就=加油,吓人。但不足以飞起来,就不管了。

网友:
我也用过神控!不出问题时觉得很靠谱,一跳起舵来 Hhhhh

网友A:
我就是被這個神控折磨了大半年全新買回來的控,飛450,經常抽風,一直在找原因,期間懷疑過接收機,k8,各種震蕩問題導致抽風,已換過接收和k8還是無效,最後一次用神經控飛的時後發現向前翻的時候,尾巴自動跑了45度的樣子,還以為是尾陀機出問題了,回家用模擬器飛一下,結果和我飛真機一樣會跑歪的,之前飛模擬也會抽風,還以為是電腦太舊有問題,唉,一句話,人品差無辦法,後來咬一咬牙上了14sg,現在爽飛爽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被這個神控折磨了大半年全新買回來的控,飛450,經常抽風,一直在找原因,期間懷疑過接收機,k8,各種震蕩 ...

我拆开控找到问题了,油门电位器的插头松了,没插紧,导致接触不良以致跳舵,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控找到问题了,油门电位器的插头松了,没插紧,导致接触不良以致跳舵,供大家参考一下!

插頭我也弄過了,不成功

网友:
我300米信号断断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