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起一大早没事做,来测测机子的震动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5-02-19):
       最近习惯了早起,一大早就被鞭炮声闹醒了。赖不住床,脑子里想的都是航模。闲着没事做,就测测自己刚组装的四轴震动情况,看看到底震动有多大,震动又是如何产生的。
       这里普及一下震动的危害,震动不仅让你为拍出好的视频效果伤脑筋,更要命的是震动很可能会引起飞控抽风,机架螺丝松动等而导致炸机。因此给机机做好减震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也是个细致而且艰难的过程,目前至我本人除了做好桨的静平衡外,还无法找到更好的解决震动的办法。发三段视频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视频是没安装桨时候测得的震动情况

视乎电机的动平衡还是做的不够

这个视频是安装木桨时候测得的震动情况

看得出木桨的平衡也还没做好,震动明显比不装桨的时候大

这个视频是安装飞越折叠桨时候测得的震动情况

看到了吧,这震动不是一点点啊,还不知道该怎么给它做静平衡呢

网友A:
地面,装桨后电机反扭力作用增大,振动增大也正常,我的大四轴(19寸木桨)起飞前整个机体晃动更大,升空后震动就下来了

网友B:
我在想折叠桨振动大会不会是因为没到一定的转速,折叠桨没完全展开导致的不平衡

网友B:
要不试试先飞一下,然后降下来再测震动,或者手机有记录功能的话在空中悬停测一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试试先飞一下,然后降下来再测震动,或者手机有记录功能的话在空中悬停测一下震动

飞过了,正因为拍的视频不理想才想着要测震动的

网友C:
电机动平衡,桨平衡也对震动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折叠桨振动大会不会是因为没到一定的转速,折叠桨没完全展开导致的不平衡

你有没有注意听声音,我后面是把遥控调到要起飞的临界点,转速很快了,桨应该完全展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装桨后电机反扭力作用增大,振动增大也正常,我的大四轴(19寸木桨)起飞前整个机体晃动更大,升空后 ...

我的是因为前段时间拍的视频果冻太严重,这才想着测测震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动平衡,桨平衡也对震动有影响,

那是绝对的

网友C:
我貌似见过之前有人做电机平衡的,用手机振动软件来做,除了桨震动做好电机振动应该就会减少很大的一部分了,毕竟四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貌似见过之前有人做电机平衡的,用手机振动软件来做,除了桨震动做好电机振动应该就会减少很大的一部分 ...

嗯,多谢提醒

网友D:
LZ用的是meng禽那个伞折叠吧?
用起来怎么样?
震动啥的如何?
方便折叠么
开学了我也想换

偷偷告诉楼主,想稳定,上SUPERX,收个普及版的superx飞4轴都比NAZA稳定性强
就是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无头啊热点啊啥功能
只有手动、姿态、GPS、回家
但是超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是meng禽那个伞折叠吧?
用起来怎么样?
震动啥的如何?

嗯,非常感谢。我是准备入superx了,猛禽的这个机架还可以的,不过我还没调好,拍出的视频比以前用的680六轴是差太多了,最近没空折腾,等有空了再调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我是准备入superx了,猛禽的这个机架还可以的,不过我还没调好,拍出的视频比以前用的680 ...

回错帖子了
本来想回你飞控抽风那个帖子的

结果想看看你用的机架,就开了你几个帖子,回复到这来了

主要是看中这个伞折叠
我的H4我已经失望至极。。。
暑假那会。。edius去抖MAX拍出来的也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