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我的黑狗3+拍摄出来画面色彩不绚丽

楼主(2015-02-19):
稍后穿视频。视频是晴天蓝天白云,但是拍出来效果不如808感觉,需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我还有400块钱买的808效果别狗好呀这是GOPRO
这是808拍的

网友:
1.格式
2.后期

楼主:
我不航拍就想记录自己飞行,请教格式问题

网友:
后期可以调颜色

楼主:
难道他们的都是调色的??我感觉上传优酷以后颜色好一些了~电脑直接播放更垃圾

网友:
调高饱和度   增加点对比度  画面就好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航拍就想记录自己飞行,请教格式问题

你这都不是同一个地方咋对比。
两个视频都看完了。明显gopro的好很多啊,怎么会是808好呢。
看画面细节,808都糊啦,
gopro 第一个 设置去掉鱼眼,有种正常模式。第二个,看看是不是视频编辑模式的格式,具体叫啥忘记了。
最后一个,你在网上看到的基本都要后期处理的,特别是宣传片·~ 自然拍出来很赞的要求天气和光线非常好的。

PS:网上大把gopro设置视频,你买的说明书里也写的很清楚,花2分钟看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不是同一个地方咋对比。
两个视频都看完了。明显gopro的好很多啊,怎么会是808好呢。
看画面细节 ...

弄了明天试试

网友:
天气和光线很重要的!同样的地方,不同时候拍,就有这种情况,建议楼主在春夏,下午3/5点拍,这时候光线很合适,不用调色就很好看!比如看我帖子里!多多交流

网友:
protune打开, 自己调参数.

网友:
在哪飞的呀

网友:
楼主你的808镜头视角是100度的吧?
狗的镜头视角是多少度?

网友:
楼主你的小直机是什么牌子的,多大级别的

网友:
一般用AE编辑,比如你用高端单反相机拍照颜色也会偏差,能拍出好的锐度就好了,用PS编辑后,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B:
都是群里兄度,我帮你帮到这里了,这里有软件,都是安全的,你根据你的系统按照上面安装就可以了,里面都是安全的。希望你能改出更好的视频,给大伙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群里兄度,我帮你帮到这里了,这里有软件,都是安全的,你根据你的系统按照上面安装就可以了,里面都是 ...

AE CS4 CS5 CS6,下载你需要的版本。

注意:32位系统只能安装CS4,64位系统可以安装CS5CS6,但是一台电脑不能

同时安装多个版本的哦!!

1,AE CS4版本下载:

AECS4安装程序(内含汉化程序):

http://kuai.xunlei.com/d/UqNnAwKv0gAUynNR0ca
AECS4视频安装教程+序列号:
http://kuai.xunlei.com/d/UqNnAwI30wD3y3NRe1c

注意,软件是iso格式,iso格式使用360解压软件进行解压即可。如果没有就去下载安装一个。360解压软件下载地址:
http://yasuo.360.cn/

2,AE CS5版本下载:

AECS5安装程序(内含汉化程序):

http://kuai.xunlei.com/d/UqNnAwK-1gCq2HNR644
AECS5视频安装教程+序列号:
http://kuai.xunlei.com/d/UqNnAwJg1ADjz3NRc30

注意,安装的时候,语言选择英文语言:Englishinternational
安装好了,再汉化即可

3,AECS6版本下载:

AECS6安装程序:

http://kuai.xunlei.com/d/UqNnAwJZ2ACS3nNRaa0
AECS6安装教程+序列号:
http://pan.baidu.com/s/1f3S2O

AECS6汉化程序:
http://kuai.xunlei.com/d/UqNnAwIT1QAO0nNRf6d

注意,软件是iso格式,iso格式使用360解压软件进行解压即可。如果没有就去下载安装一个。

360解压软件下载地址:http://yasuo.360.cn/

1,金鹰After+Effects+CS4中文版入门到高级,
http://pan.baidu.com/s/1i385XKp

1,AECS5视频教程
http://kuai.xunlei.com/s/pmNoJvDyAFaZICJpgsBzfA

2,CS4高手之路李涛解压密码:bobosoftae4lt
http://kuai.xunlei.com/d/CRRVWAIOUWOP
必须7部分都下载了才能进行正常解压的!!

3,上万种中英文字体下载
http://kuai.xunlei.com/s/G7NwUlZ5e4b579eApeo0eA

4,500套ae模板下载
http://kuai.xunlei.com/s/wCnaecrxJt.63MJo3dpufw

5,AE模板使用技巧视频教程:
http://pan.baidu.com/s/102L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