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给大家来拜年啦 发个飞越X6装机帖 大家来捧捧场~

楼主(2015-02-19):
今天大年初一先给各位模友拜年啦,祝大家新年天天快乐,万事如意,天天爽飞不炸机~

新年来架新飞机,新装一架飞越X6,大家有钱发个红包,没钱捧个人场哈!

装机的时候还遇到一些问题仍未解决,大家如果知道怎么解决的话帮帮忙哈,下面是我发的求助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161

另外换了飞越1555折叠桨,那就顺便做一下碳桨和折叠桨的拉力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144

先来看看包装盒,快递有点暴力,一个角落已经变形了,赶紧打开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封条,全新未开封

开箱开箱

配件齐全没有磕坏,放心了

电池

蜗杆收放脚架及控制器

中心板和机臂,飞越送了一个香蕉头插拔式的GPS支架,个人不太喜欢,而且有点短,所以还是用了旧的折叠GPS支架

飞越还是挺用心的,送了一些备用零件(螺丝,塑料旋钮,防打火插头的转换头等等)和贴纸。后面装机还发现飞越挺贴心的,准备了不少备用件。

中心板正面和反面,上层用了一块碳纤板,下层用了一块沉金PCB板和一块加强碳纤板

出厂的时候厂家已经帮忙把中心板装好,但是螺丝都没有上紧方便安装。赶紧看看内部结构!

集成了信号线

之前看了论坛里另一个模友发的飞越X6第一装的帖子,大家都以为飞越的折叠机构靠的是上方的塑料扣,其实飞越的折叠件靠的是上层中心板的下面金属件连接的,强度有保证了。

飞越还自带了分线器,来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再来看一下6组折叠件

安装的时候要注意折叠件有左右件之分,装之前要仔细区分转轴的孔位有没有螺纹

自带的蜗杆起落架
25mm的支撑竖杆管径

蜗杆机构

惊喜地发现厂家准备了3个三通件,给了一个备用。

起落架横管是16mm的管径

竖杆已经事先打好螺丝孔,直接上螺丝就好了,挺贴心。

有点小小的完美主义,横杆长440mm,那正中间三通件的位置在220mm

确定好位置上螺丝!

接下来看看挂载件和挂载杆

同样有很多人关注这个机架的挂载杆间距是多少的,那我就给大家量量~

一开始以为155mm的间距是这两个孔,后来发现pcb板没有打孔,仔细看了下,pcb板上的孔位正好有信号线的线路,估计正是厂家没有打这个孔的原因吧。把155mm的孔位换了位置。

不过这个位置有点尴尬,正好有个信号线插座在这,只好先把杜邦头插上再上螺丝,希望厂家能改进下哈,把插座位置哪怕挪1mm也好。

还有其他的几个间距供选择
具体尺寸大家看图哈

装完挂载件的样子

同样的,电池板也备好了相应间距的孔位

下面的内容咳咳~~

橡胶圈好几个都没po chu~上图,不多说了!

我捅,捅捅捅。  看官别想邪恶了哈~~

装完挂载杆的样子

接下来动手装机臂

25mm直径的机臂

单支机臂重量57.1g

一个电机座重量56.8g

装完机臂

开始装设备(资金有限,设备简陋,大家轻喷哈,以后有米了再换飞控电调电机……)

飞越配了电源线和信号线,直接焊上电调即可

我在想,飞越在设计中心板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飞控IMU的安装位置,正中间被分线器占据,向前有个XT60插座,向后信号线要拉得老长,不方便也不美观,侧面还有电源线,无奈只好粘分线器上方。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厂家把分线器设计到机腹下,留出给飞控的安装位,再做一下电磁屏蔽就更完美了。

装机的时候还遇到一些问题仍未解决,大家如果知道怎么解决的话帮帮忙哈,下面是我发的求助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161

另外换了飞越1555折叠桨,那就顺便做一下碳桨和折叠桨的拉力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144

嗯~~~装机先到这儿,最近收了一个疯狂5008和一个控制板,打算把两轴云台改三轴。

在家实在手痒痒,迫不及待想试试效果,所以就有了下面的场景~

量角器看上去不错o(∩_∩)o 哈哈  就它了,没有合适的螺丝怎么办,那就用长螺丝加上碳桨的压片咯~~
调完参数效果不错~ 有兴趣的模友可以交流下云台的参数哈~
等过完年画碳纤板去切,到时候再发两轴改三轴的经验帖~

最后放几张原来陪伴我的RCT800六轴“生前照”

一开始带的是蜻蜓三轴云台+黑狗3+

后来收了一个微单云台,从此走上了微单之路

对比下大小

过完年再试飞,大家预祝我首飞成功哈,最好再次祝各位模友爽飞不炸,大家有钱的发个红包,有情的回个帖捧个人场~

~~~~~~~~~~~~~~~~~~~~~~~~~~~~~~~~~~~~~~~华丽的分割线~~~~~~~~~~~~~~~~~~~~~~~~~~~~~~~~~~~~

飞机带全部设备全重约5660g

网友A:
拜年啦,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年啦,祝新年快乐

嗯嗯,新年快乐啦,刚刚上传图片弄得我心力憔悴哈,总是出错,沙发被抢了

楼主:
新年快乐~

网友B:
恭喜~LZ很用心,图片很仔细,飞机很漂亮。但没说明轴距是多少?空机重量?飞越的设计本人也很喜欢,细节处理的很好,飞越注重轻量和实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LZ很用心,图片很仔细,飞机很漂亮。但没说明轴距是多少?空机重量?飞越的设计本人也很喜欢,细 ...

轴距960 空机机架(含收放脚架)重量约2.7kg

网友C:
不能不说飞越设计人员脑袋长草,这么大的架子,桨拆飞控还得把上中心板拆掉才行,真的无语
祝楼主爽飞不炸,新年快乐

网友D:
LZ你的电机是3508吗?疯狂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不说飞越设计人员脑袋长草,这么大的架子,桨拆飞控还得把上中心板拆掉才行,真的无语
祝楼主爽 ...

谢谢啦,新年快乐,如果飞越能把一些细节再优化下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的电机是3508吗?疯狂的电机?

疯狂的 35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的电机是3508吗?疯狂的电机?

再升级动力的话打算收一套朗宇4110s,先攒钱观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距960 空机机架(含收放脚架)重量约2.7kg

遗憾,有没搞错?光机架加脚架2.7KG?超重了~加上动力系统、控制、微单+3轴云台及动力电源部分重量估计直上7KG以上~
我的730-x8带6S10000mah电也不到4KG,上微单+3轴云台,全装备起飞也不到53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遗憾,有没搞错?光机架加脚架2.7KG?超重了~加上动力系统、控制、微单+3轴云台及动力电源部分重量估计直 ...

具体重量没称,我带自己改的三轴微单云台和4s 10000电池估计重量在5kg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遗憾,有没搞错?光机架加脚架2.7KG?超重了~加上动力系统、控制、微单+3轴云台及动力电源部分重量估计直 ...

包装上标注的机架重量是193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遗憾,有没搞错?光机架加脚架2.7KG?超重了~加上动力系统、控制、微单+3轴云台及动力电源部分重量估计直 ...

过几天过完年我试飞的时候称下重,到时候再来回复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几天过完年我试飞的时候称下重,到时候再来回复您

这配置上6s10000电,总重不超过5.5KG才对,祝飞行成功!

网友E:
中心板好大,反而看着和机臂尺寸不成比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上6s10000电,总重不超过5.5KG才对,祝飞行成功!

好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心板好大,反而看着和机臂尺寸不成比例了

嗯,中心板是挺大的,其实我倒感觉通过加大中心板来加大轴距比加长机臂强度上更靠谱点~  但可能看上去不是那么协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赞一个!

谢谢捧场,新年快乐,羊年大吉~

网友G:
顶!!!!!话说你准备按航向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话说你准备按航向灯么

以后慢慢升级咯,感觉您的安装方法挺巧妙的,赞一个~

网友G:
安灯你还得重装哈哈  我就废了一遍事  也许只有这种安灯方式最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灯你还得重装哈哈  我就废了一遍事  也许只有这种安灯方式最合适了

嗯嗯,这倒是,那也只能再折腾一下咯

网友G:
那个155的挂载间距是有 但是居然那块没有碳板 感觉好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155的挂载间距是有 但是居然那块没有碳板 感觉好别扭...

其实我感觉强度过剩了,挂载是够了,话说飞机的起飞重量多少,带多大桨的

网友G:
强迫症哈哈  我一直也没量 太冷了 不爱飞...  用的17浆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迫症哈哈  我一直也没量 太冷了 不爱飞...  用的17浆

其实我是知道飞机体重多少心里才踏实,太重就该减肥或者锻炼肌肉(升级动力)了哈哈,等暖和一点就可以折腾了

楼主:
谢谢,新年快乐啦!

楼主:
谢谢捧场哈,新年快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知道飞机体重多少心里才踏实,太重就该减肥或者锻炼肌肉(升级动力)了哈哈,等暖和一点就可以折 ...

我也在等暖和暖和的   我用的16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等暖和暖和的   我用的16000的电池

有没有试过带云台续航多久

网友:
还没试  上次测试有果冻 怀疑是我挂载方式问题  一直也没改呢

网友H:
我的挂载件跟你们的不一样诶~

网友I:
我也想入一个x6,5010电机配18寸桨,16000电池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挂载件跟你们的不一样诶~

难道还有不同的版本?您的x6是什么时候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入一个x6,5010电机配18寸桨,16000电池合适不。

960轴距可以上18寸桨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有钱也上X6  听说X6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道还有不同的版本?您的x6是什么时候入的

年前才入的,正为云台怎么改装发愁呢,有什么可靠的方法缩小间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年前才入的,正为云台怎么改装发愁呢,有什么可靠的方法缩小间距呢?

换 挂载杆固定件 吧,tb上找找看,两个螺丝的间距差不多14mm的样子,挂载杆的碳管直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mm的

网友:
强度感觉要比大疆的s900更加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遗憾,有没搞错?光机架加脚架2.7KG?超重了~加上动力系统、控制、微单+3轴云台及动力电源部分重量估计直 ...

整机约5660g

网友:
LZ和我一样也是个追求完美、爱折腾的人,鸡鸡不少。飞控装那分电板上的位置我觉得肯定不正确,你咨询一下厂家哦。这重量超过了我的X8了,中心板貌似很大,250mm的?试飞了吗?感觉如何?续航能力?都是我关注的

网友B:
LZ和我一样也是个追求完美,爱折腾的人,鸡鸡不少。飞控装那分电板上的位置我觉得肯定不正确,你咨询一下厂家哦。这重量超过了我的X8了,中心板貌似很大,250mm的?试飞了吗?感觉如何?续航能力?都是我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和我一样也是个追求完美,爱折腾的人,鸡鸡不少。飞控装那分电板上的位置我觉得肯定不正确, ...

我也感觉不合适,但是实在没想到更好的地方去替代,所以想建议厂家把分电板设计到飞机腹部,把中心板中间的地方留给飞控的imu,现在续航不太如意,打算换4110电机,上6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和我一样也是个追求完美,爱折腾的人,鸡鸡不少。飞控装那分电板上的位置我觉得肯定不正确, ...

等折腾满意了,再继续来跟进~

网友:
同款机架  到手一称妈呀  1940克  大爷的   本来准备装E800套装的 直接吓尿了  闲置 以后上50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不合适,但是实在没想到更好的地方去替代,所以想建议厂家把分电板设计到飞机腹部,把中心板中间 ...

这重量6S必须的!还需大电机,4110冗余不足,建议最低5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重量6S必须的!还需大电机,4110冗余不足,建议最低5系列的~

主要是没找到17寸18寸的折叠桨,携带就不方便了,4110最大拉力2800,三分之一的话单轴930多,带这飞机差不多,当然5级别的效率会更加高,续航更好~

网友J(2015-04-05):
LZ你是在哪家买的机架怎么送了那么多东西啊 我想买这个机架 麻烦LZ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你是在哪家买的机架怎么送了那么多东西啊 我想买这个机架 麻烦LZ给个链接

机架相关的配件应该都一样的,像桨和桨夹桨托都是自己单独买的~

网友K:
楼主,X6飞了没?怎么样?我看了您的帖子也想组一架,不知中心板是否偏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X6飞了没?怎么样?我看了您的帖子也想组一架,不知中心板是否偏软,

飞了,中心板很大,而且真心感觉很结实很结实

网友J:
LZ你那个X6机架上面那个红色旋钮,锁机臂的时候,好拧吗? 为啥我的特别紧 还让我拧坏了两个红色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挂载件跟你们的不一样诶~

LZ我刚买的X6下面的挂件跟你的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你那个X6机架上面那个红色旋钮,锁机臂的时候,好拧吗? 为啥我的特别紧 还让我拧坏了两个红色耳朵
...

一开始很难拧到位,多拧几次就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很难拧到位,多拧几次就好

没拧到位 飞着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拧到位 飞着没问题吧?

我是拧到位再试飞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拧到位再试飞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我拧了很多回 都没拧到位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好些

网友:
楼主我准备入手X8啊。云台想学DJI和V8那样在电池仓正下面下挂,有什么办法么?我用的海天云台,估计挂在杆长度不够啊
还有就是有没有主电源线的焊接细节?我用pix的话,电源线要先过电流计呀-0-

网友L(2015-06-08):
同X6机架 求联系方式 交流下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X6机架 求联系方式 交流下动力

现在用的是朗宇X4110S 400kv  飞越1555折叠桨,6s10000带微单云台,续航在12-15分钟,感觉已经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朗宇X4110S 400kv  飞越1555折叠桨,6s10000带微单云台,续航在12-15分钟,感觉已经满足自己 ...

我也是4110电机 1555桨  不过我的电机是340kv的 有点低 打算换成1755桨    你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4110电机 1555桨  不过我的电机是340kv的 有点低 打算换成1755桨    你起飞重量多少

飞机带全部设备全重约5660g

网友M:
引用 楼主:
飞机带全部设备全重约5660g

我也才买的X6,比较很多六轴机架就这款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折叠桨是不是效率还是要低一些?不知道CBQ的 Evolution 1557 会不会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才买的X6,比较很多六轴机架就这款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折叠桨是不是效率还是要低一些?不知道CBQ的 E ...

嗯,性价比挺高的~ 那款桨我没用过~

网友:
电机估计要上5系列才行,我650用4系列感觉刚刚好

网友N:
很详细,我也正准备装,这算是一手资料了。总比自己瞎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详细,我也正准备装,这算是一手资料了。总比自己瞎摸好。

有问题也可以来交流喔~

网友L:
飞控放到分线板上面  电流会不会干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控放到分线板上面  电流会不会干扰飞控?

目前没出过事儿,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像我这样做哈~   我想:电流产生的磁场对罗盘的干扰比较大,主控内部没有磁敏感元器件,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没出过事儿,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像我这样做哈~   我想:电流产生的磁场对罗盘的干扰比较大,主控内部 ...

我也这么装的 只是担心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这么装的 只是担心会干扰

其实如果是wkm或者a2,就可以往偏一点的位置放了,在飞控设置里可以设置imu位置,可naza没法设置,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
刚入手了X6,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