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FBL100

楼主(2015-02-19):
雅得117配件魔改FBL100

网友A:
用117脚架改hcp100能用的脚架是个不错的方法,不过117大桨打磨过后装在fbl100上飞起来机身会有点晃,我hcp100用117大桨飞起来就是这种状态,还没找到解决晃动的方法,但作为替换大桨马马虎虎也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17脚架改hcp100能用的脚架是个不错的方法,不过117大桨打磨过后装在fbl100上飞起来机身 ...

打磨后的大桨不如原厂大桨状态好,十字盘球头的微小形变都可以导致双桨,还有大桨螺丝炸弯也会影响稳定性,凑合用用还可以啦。

楼主:
117大桨的强度明显不如原厂,特别是桨距变大后会出现颤振,因而振动导致飘移。

楼主:
本人现在还在悬停阶段,这种大桨还能将就。

楼主:
楼上改无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改无刷了?

hp100bl的 结构一样的机机.

楼主:
主板后面加了块什么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后面加了块什么电路板?

无刷电调,非原配的。稍大,只好放这了。

楼主:
无刷电机用的什么?内转的?

网友:
是的,外转子。

楼主:
电机什么型号?

网友:
黑金m5,我可不知fbl100能不能装上哦,虽说结构是一样的。还有你没发现我发图中的重点哦。

楼主:
换了大齿盘。

网友:
错,看第三张图

网友:
看到那段白色并上有螺丝的绑带了吗,那个能有效防止严重炸机时脚架带着电池一起私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后的大桨不如原厂大桨状态好,十字盘球头的微小形变都可以导致双桨,还有大桨螺丝炸弯也会影响稳定性 ...

原厂大桨主要是飞行稳定性很好,但用原厂大桨飞机子不够灵活,而且原厂大桨飞起来感觉hcp100也有些吃力,我一般都是用伟力944的大桨装在hcp100上飞的,944大桨比原厂大桨要灵活很多,而且飞起来也轻盈很多,不过944大桨不比原厂大桨耐炸,不然也是个很不错的替代桨,其他那些需要打磨的大桨用起来也撮合,不过有条件还是用原厂的好,或者944的也行。。

网友C:
那个脚架看似比较累赘,仅靠2个支点固定那么一大堆构件不大靠谱。

楼主:
改后俩支点是2mm的碳棒,用这种脚架可以使用mini cp的电池。

网友D(2015-03-29):
楼主,南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南充的吗?
是啊!你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