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翻滚时机身狂抖?

楼主(2015-02-19):
用原厂重锤桨翻滚过程中,机身时有微微抖动。
用原厂重锤桨剪掉重锤后翻滚过程中,机身必有大幅抖动。
以上两种情况的抖动全是在翻滚过程中抖动,悬停则不会有抖动。横轴主轴都没弯,才几十个起落,舵机状态良好。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180也这样 应该是十字盘感度问题 我调了感度下步打算换胶圈横轴的

网友A:
你那是陀螺效應不足所造成的,只畏用回原本較重的主槳就能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陀螺效應不足所造成的,只畏用回原本較重的主槳就能恢復正常,

请问什么是“效應不足”? 谢谢!

网友:
估计2个原因
1 你的三轴陀螺仪状态不好,稍微震动就跳舵
2 你没有做大浆平衡

网友:
倒飛能穩定靠的就是 "陀螺效應" , 陀螺為何能直立於地面上不倒,就是因為陀螺效應造成的,當陀螺效應不夠時,陀螺就會抖或倒地了,
直升機的倒飛也是如此, 所以原廠才會刻意在那裏加了突起以增加重量以便增加陀螺效應,估計是經過計算和試驗的,才決定了它主槳的整体長度和重量,,
包括直升機的貝爾控制系統,或肴拉控制系統,也都要用到陀螺效應,來控制主槳的傾斜方向,和維持自穩定的作用,
所請的"有副翼的直升機"就是早期的貝爾希拉混合控制系統,現在所謂的"無副翼的直升機"就是只用了貝爾控制系統附帶使用三軸陀螺儀以取代希拉系統的作用,

网友:
再例如興耀華的有副翼直升機在後來的版本中,也為了增加陀螺效應,所以特別在希拉系統的平衡片(所謂的副翼)上加重塊,也是一個例子,

网友:
在做的動作會使轉速掉一些下來時,此時若主槳重量不夠,陀螺效應就不夠了,停懸時由於轉速又回來了,所以陀螺效應又夠了,所以又不抖了,

网友(2015-10-23):
我去 我也有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咋弄的?真心求解!
我的100s 快速的推拉升降舵或者左右快速的摆再或者飞机脚架撞到地面了飞机就会抖 是啥问题 咋解决呢?dsm2卫星 d10刷控 全新板100s 求解 谢谢了

网友:
据说十字盘胶圈管用,我的100s用原厂桨怎么都不抖,换别的桨就会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