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架X3,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5-02-19):
先祝天下模友,新年快乐,羊年大吉,安全爽飞 每一次!
想入架X3,不知道应该组装,和选配置,调机,改装,还有备用哪些配件,注意点什么?本人新手,希望大家能给出最实用的建议,谢谢了(我看某宝上,有款3399.整套,套餐一:mb无副翼系统*1  mks  ds93*3  mks8910a+*1  天蝎星2520-1880kv*1 好盈40a*1  rcm 360mm桨*1   价格:3399

套餐二:泰世vabr无副翼系统*1  mks  ds93*3  mks8910a+*1  天蝎星2520-1880kv*1 好盈40a*1  rcm 360mm桨*1   价格:3449) 这样的合适吗,)

网友A:
去哈模搞套就行了,斜盘用KST的,炸坏了好修,以后要玩大飞机么买V8版本,准备只玩450或者短时间内不买大机么K8就可以了。X3其实有点难弄的。像450L对着说明书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哈模搞套就行了,斜盘用KST的,炸坏了好修,以后要玩大飞机么买V8版本,准备只玩450或者短时间内不买大机 ...

不好组装和调机是吗?

网友:
新年礼物。

网友:
deko舵机搞搞

网友:
套机没有了

网友:
出x3
成色一般

qq 83798032  加q说明来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哈模搞套就行了,斜盘用KST的,炸坏了好修,以后要玩大飞机么买V8版本,准备只玩450或者短时间内不买大机 ...

工大装神啊

网友B:
记得买侧板加强件,还有皮传套件。悬停航线没压力基本都是换桨和易碎臂。

网友:
一点基础没有的话,最好还是别买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买侧板加强件,还有皮传套件。悬停航线没压力基本都是换桨和易碎臂。

谢谢米!就是练悬停,其他不用买吗,新手啊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米!就是练悬停,其他不用买吗,新手啊我

现阶段,最实在的就是这两个升级套件。

网友C:
两个升级件 有必要。买吧,飞机都买了,也不差这点

网友:
个人感觉X3不错,比什么L强多了,泰世就这么一个好机,买吧

网友:
今早飞x3很稳呀

网友:
准备多点银子一切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米!就是练悬停,其他不用买吗,新手啊我

暂时够了。我都是这么飞着,就换过易碎臂还脚架。大小桨

网友D:
我也用X3,感觉很不错,很结实。我觉得新手没必要这么高端的电机用来练习,电机换成花牌6S的,陀螺仪换K8,MB太高级,目前没必要弄!!舵机换KST!电调换好赢50A v3....最多两千多块!多买几块电池和易碎件!!!我也现在也很菜,以后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升级件 有必要。买吧,飞机都买了,也不差这点

是那两样升级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X3,感觉很不错,很结实。我觉得新手没必要这么高端的电机用来练习,电机换成花牌6S的,陀螺仪换K8, ...

谢谢你啊,都说X3炸鸡,基本不坏啥东西是吗?

网友:
推荐土豪新人上700

屌丝 乖乖去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都说X3炸鸡,基本不坏啥东西是吗?

楼主你想多了!X3熟料版的知识横轴和主轴不容易坏,虽然这样,你炸猛了还是会坏地!而且配件老贵老贵的还不好买

网友E:
炸一次停飞一个月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一次停飞一个月 哈哈

这么夸张

网友:
呵呵,哥们停飞中。

网友F:
好机。入吧。我两台已经飞了一年多了。什么升级件也没装。个人感觉轴传挺好。效率高,维护简单。就是噪音偏大。

另外,找片草地飞。炸鸡成本会小很多

电装同意前面的说法。斜盘用MKS舵机较比贵,KST215足矣。尾舵相对比较关键,用MKS8910A就挺好。电调用好盈50A v3。个人感觉,现在还推荐你好盈40A的都是想坑你的:)

用K8的陀螺貌似得看人品,想省心的话就直接MB或者V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机。入吧。我两台已经飞了一年多了。什么升级件也没装。个人感觉轴传挺好。效率高,维护简单。就是噪音偏 ...

先感谢你,祝新年快乐羊年大吉!你的建议相当给力,那就按照你说的配置搞,那个mks舵机也可以用易碎的吗  还有MB和VB 我一个新手用哪个设置方便 而且简单点,性能估计2个差不多吧  还有新手练悬停老炸鸡 应该买哪些易损件备着,450我就买了一大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米!就是练悬停,其他不用买吗,新手啊我

不需要了其他就是大小桨,易碎臂

网友:
收x3配件,呵呵,QQ23820784

网友:
X3大齿盘会摇晃  怎么装都解决不了 4个单向轴承 5个大齿盘 还
一个lynx大齿盘 全部都摇晃 套筒和单向间隙过大  套筒跟主轴间隙过大  无法解决

网友:
大齿盘摇晃的问题可以通过调节大齿盘上四个固定螺丝的松紧度来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你,祝新年快乐羊年大吉!你的建议相当给力,那就按照你说的配置搞,那个mks舵机也可以用易碎的吗  ...

尾舵一般不会伤舵机,用不着易碎臂。

MB和VB的设置都不算难,随便你选哪个都可以。

MB的方便之处是可以直接用遥控器就设置。我的X3小炸一般就是脚架和舵机臂,在外场就可以轻松完成。MB可以直接用遥控器调整舵机臂的中立点,感觉很方便。

VB接上蓝牙模块以后,可以在android手机上设置,也很方便的说。

至于易损件。我一般就是舵机臂,大桨,大齿,脚架和尾管。一般只要及时切熄火,损失都不会太大。不过说到底炸鸡得看人品,有时候看上去轻轻的一炸也会损失惨重。

另外,x3也可以用450的脚架。孔距稍微偏了1毫米,把脚架稍微掰一下就可以装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舵一般不会伤舵机,用不着易碎臂。

MB和VB的设置都不算难,随便你选哪个都可以。

我用14SG 也不太懂这个遥控器,那调十字盘平衡MB也是直接外场可以搞定是吗  老款MB升级成现在新款的好点 还是直接买现在最新款3.0的好点啊 升级完的一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14SG 也不太懂这个遥控器,那调十字盘平衡MB也是直接外场可以搞定是吗  老款MB升级成现在新款的好点  ...

可以。mb可以用遥控器完成所有的设置。

只用过MB3.0,对其他版本不了解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mb可以用遥控器完成所有的设置。

只用过MB3.0,对其他版本不了解的说。

我刚准备收个哥们的MB 他只有陀螺其他什么线都没有了 我要是用还需要买哪些线啊  这款陀螺升级需要钱吗?

网友:
需要一个USB的升级线。升级本身好像是免费的。记得坛子里有高人DIY了MB的升级线。你搜搜看吧。

网友:
我也很喜欢X3

网友G:
楼主选择X3 我只能说有眼光有品位  比那些个搞山寨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电装方面电机可以直接上蝎子,追求逼格的话就xnova,反正电机又用不坏,一步到位呗
舵机斜盘KST215,用户群广,口碑好,尾舵KST 565X或者505X,性价比一流
电调好盈铂金50A V3   不二之选
三轴看到楼主要收MB,赞一个,千万别搞山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选择X3 我只能说有眼光有品位  比那些个搞山寨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电装方面电机可以直接上蝎子,追 ...

先祝你新年快乐啊!也谢谢你的 有品位的建议 你这样一说 必须先搞2架空机回来摆着 我还不会飞呢 呵呵 见笑 凤凰50a 怎么样 有个大哥推荐 也便宜给我的

网友:
X3空机+银燕9256+RJX391+花牌6S 2520+好盈V3 50A+黄K8,KST215这种看脸舵机还是算了吧,银燕9256还便宜,量又足。。RJX391锁尾效果杠杠的好!2200全部搞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祝你新年快乐啊!也谢谢你的 有品位的建议 你这样一说 必须先搞2架空机回来摆着 我还不会飞呢 呵呵 见 ...

我用过凤凰的edge50 定速是远远不如铂金v3的
除此以外bec的稳定性也差很多
价格还比v3贵不少
该选哪个你应该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凤凰的edge50 定速是远远不如铂金v3的
除此以外bec的稳定性也差很多
价格还比v3贵不少

这样的啊 不是说 定速 比V3牛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啊 不是说 定速 比V3牛吗?

想卖你东西的人会说他的东西不如别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卖你东西的人会说他的东西不如别人吗?

谢谢你啊 你现在还飞X3吗 皮传 还是轴的好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 你现在还飞X3吗 皮传 还是轴的好点

x3现在是我的主力练习机,皮传轴传各有优缺点,皮传噪音小,炸机损失相对较小  轴传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x3现在是我的主力练习机,皮传轴传各有优缺点,皮传噪音小,炸机损失相对较小  轴传效率高

给个Q 不懂的请教你啊以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Q 不懂的请教你啊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