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运行G代码拖慢系统

楼主(2015-02-19):
MACH3运行G代码拖慢系统,致使电脑时钟都会慢下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之前运行良好,后来就不行了,重装也没用,G代码是CAXA生成。不知哪位大侠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脑出问题了,还有与我同样的问题啊。

不过,我一直用到现在了,时间调好了,什么时候变了也不知道,反正也习惯了。

网友(2015-04-30):
今天在网上搜索答案,有一强帖说BIOS里有个延时设置会影响MACH3,可我的电脑BIOS里没有,就想更新一下BIOS,登录HP搜索,结果需要NET3.5,就更新了,更新后试MACH3,结果正常了,但系统需要修复更新,结果更新后系统蓝屏,无论怎么安装都一样,求解?以重新开帖,我和楼主是一个人。

网友:
我做了一款  CNC 控制软件, 要代替 MACH3 ,征求意见,    mach3 太旧了,  通过并行口,不安全,   也不稳定

网友A:
前天看到一篇专门研究MACH3的文章,以我的水平看不懂,只知道这个软件十一打印机接口为基础的,而且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不太合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看到一篇专门研究MACH3的文章,以我的水平看不懂,只知道这个软件十一打印机接口为基础的,而且和微软 ...

是个不入流的实验室产品,问题频频,运行代码慢解决了,蓝屏崩溃费挺大劲解决了,win系统打补丁,蓝屏又来了,这回什么招都用了,就是不灵.

网友:
好像只有一个办法,系统按完后,关掉升级,不安装杀毒软件,拔掉网线,就运行MACH3,实行专机专用。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