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飞机的一些问题,效率,抖动,载重,求大神~~~~

楼主(2015-02-19):
我新装了一台X8,使用1555蜻蜓桨,pixhawk飞控,达普6s10000 25c,8xV3508 380kv, 机架tarot 650 四轴机架

首先是自动调参问题,调出来的pid都比默认的大了好多,例如stabilize P从4.5变成了11。。。恩不过倒是确实悬停挺稳的
然后,只要切换到任何带gps辅助定点的模式,poshold,loiter,就会异常的抖动,切回定高或者自稳就完全不抖。
(好吧这个问题我还是发到综合讨论区去)

昨天试了下拉力,用stablize模式开最大油门,底下挂一个拉力计,测出来最大拉力5.8kg。。。
鸡鸡总重3.5kg,全油门拉力5.8kg,总拉力9.3kg,按照V3508网站上的最大拉力单电机要1.8kg的,8个要14.4kg,这也损失太多了吧,虽然官网上用的是dji1555桨。。。
而且飞下来之后摸电机,下层的明显比上层凉好多

所以!求问大神们!如何优化?
(这里似乎没有用pix飞控的人。。。)
补上鸡鸡图片

网友A:
上图啊,机臂多粗?中心版多厚???严重怀疑机架太软。。。

楼主:
已补发图,求大神们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机臂多粗?中心版多厚???严重怀疑机架太软。。。

机臂直径16mm,中心板厚度2-3mm(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
这种会机架太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臂直径16mm,中心板厚度2-3mm(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
这种会机架太软么?

是的,这种型号机架销售时就有建议的起飞重量,你的配置大大超越了合理起飞重量了,更换更结实的机架吧,机架太软变形大,发生震动是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种型号机架销售时就有建议的起飞重量,你的配置大大超越了合理起飞重量了,更换更结实的机架吧, ...

查了一下好像还真的是。。。我这个载重属于不推荐配置。。。那么,应该怎么选一个适合的X8机架呢?查了查好像四轴机架大尺寸的只有tarot 650这个了,其他的x8专用机架全都是异形,不喜欢

网友B:
飞越650更软,我自己设计了一款,可以最大十七寸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更软,我自己设计了一款,可以最大十七寸桨的

好厉害的感觉!!

不过觉得自己设计架子还是麻烦,就没有一个大轴距大管径的标准X型机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还真的是。。。我这个载重属于不推荐配置。。。那么,应该怎么选一个适合的X8机架呢?查了查 ...

有方管的X8,也有正常外观的X8的,加我吧,或者看我刚出的二手机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455&pid=15465408&page=1&extra=#pid15465408

网友(2015-03-21):
这个机架带不动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