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云台控制板野外测试视频~

楼主(2015-02-19):
32位云台控制板野外测试视频~

原3轴云台的8位控制板Z轴出了点问题,换上廉价的32位板,自行调参后野外测试一下~

说明:载机为自制的“大神龟-760",3轴云台由原J69改装,整机起飞重量5500g。野外测试.......

上的19X6榉木桨,飞行高度<200m。图像稳定性和锁定都觉不错,但偶有轻微果冻,还需细致调整,微单效果就这样子了~

换下的毛子8位板,做了个2轴单反手持云台,5210大电机,呵~~~第一次做云台,结构和比例还不太合理......

网友:
震动明显 啊~~~!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果冻哇,是一直有轻微的低频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果冻哇,是一直有轻微的低频抖动

这传上去的图像比实际图像差,起飞重量大加之是大木桨的自重也大,果冻偶有,低频震动确实还存在,请教如何检查消除?

网友:
对于J69这云台..拍出来的效果我是用不下去了.我的J68一直放一边...难调

网友:
镜头抖动厉害             加减震球硬

网友:
"飞行高度<200m"  此地无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传上去的图像比实际图像差,起飞重量大加之是大木桨的自重也大,果冻偶有,低频震动确实还存在,请教如 ...

怎么消除我也不太清楚,偶的同一个云台在一个机子上很完美,在另一个机子上就有这种不是果冻的震动,然后就果断只拍照不拍视频了……

要么试试AE后期增稳?

网友B:
载机没有问题吧,震动值多少

网友:
我的也是这块控制板,也有这样的震动,不过应该不是控制板的问题,应该是减震球没选好,太硬的减震球反而有加大震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机没有问题吧,震动值多少

载机上的19寸榉木桨,大桨惯性大,稳定性肯定不如小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