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炸鸡!莫名空中翻转(炸鸡后续)

楼主(2015-02-19):
今天到田边放飞,7星安全起飞

环境是一片农田,距离炸鸡地点几百名外有一条输电线路(应该不是线路造成的干扰)

农田中间有一片红树林,绕着树林刷锅一圈后在树林顶部悬停,

当时GPS 8星 高度10米左右  距离50米左右 控和飞机间无遮挡

悬停几秒后,飞机做了一个水平360度翻滚(目视)后坠落到树林里

经过一个多小时涉水寻找(大年初一就在泥水里淌水真棒!!!!) 终于找到挂在树上的飞机

损失:
机壳需要更换,四个固定电机的螺丝孔都已变形,机壳螺丝孔看起来是被高温融化变形的,四个浆无恙

不知道机油们有遇到过这样螺丝孔熔化的情况吗?

大年初一这一炸把计划全打乱了  后续的飞行计划只能中断了
炸鸡后,在使用的安卓手机目录里发现一个DJI_LOG/CRASH文件里有当时生成的日志文件,但是看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帮我解读一下?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resume activity{com.dji.vision/settings.SettingsActivit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performResume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780)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Resume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809)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Launch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244)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800(ActivityThread.java:141)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02)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at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47)
    at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at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at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806)
    at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22)
    at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settings.z.a(Unknown Source)
    atsettings.SettingsActivity.onResume(Unknown Source)
    at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ctivityOnResume(Instrumentation.java:1192)
    atandroid.app.Activity.performResume(Activity.java:5328)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performResume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770)
    ... 12 more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settings.z.a(Unknown Source)
    atsettings.SettingsActivity.onResume(Unknown Source)
    at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ctivityOnResume(Instrumentation.java:1192)
    atandroid.app.Activity.performResume(Activity.java:5328)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performResume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770)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Resume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809)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Launch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244)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800(ActivityThread.java:141)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02)
    at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at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47)
    at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at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at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806)
    at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22)
    at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网友:
看起来确实像塑料融化了,但是冬天电机一个温度不会高呀,坐等大疆解释

网友:
大疆的解释都看厌了

网友A:
这明显就是电机问题,铁芯质量不过关,用的是差的,在涡流效应下自加热,然后热成这样了。
相似的情况是 朗宇A系列和X系列的2212 。这两套我都用过,同样机器不同电机,A热的不能摸 X的温的。
还有就是 dji换电机了?以前的2212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么高温度。。。

网友:
这个电机怎么这样的,换电机了?另外这个热融的事情以前华科尔出现过~

网友:
冬天热到融化电机座 夏天那就是炸鸡好时节了

网友:
机壳换下来 出给我吧

网友B:
电机转动被阻挡后飞控继续输出的后果

网友:
Dji的技术好,所以销量好!对不对?呵呵

网友:
这就像当年飞板机,拿热熔胶粘电机座,电机飞出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被阻挡后飞控继续输出的后果

赞成,你这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被阻挡后飞控继续输出的后果

+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被阻挡后飞控继续输出的后果

大疆电调应该有堵转保护吧?

网友:
一键放生~

网友:
不像是融化!

网友D:
是高温熔化造成炸鸡还是炸鸡后螺旋桨堵转造成高温。看开始的几位回复都是高温导致炸鸡啊

网友E:
掉下来油门关了吗?电机堵转引起高温,看商标温度不低,可能退磁了,楼主的电机看来要换了。

网友:
不是有倾斜多少度就保护没电压输出了吗?奇怪

网友:
我之前也是.去青海高原上飞.一次飞就炸了.也打乱了我之后的旅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就是电机问题,铁芯质量不过关,用的是差的,在涡流效应下自加热,然后热成这样了。
相似的情况是  ...

新版本的p2电机已经升级了 大哥哎。。你怎么还不知道????看着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版本的p2电机已经升级了 大哥哎。。你怎么还不知道????看着就是电机问题。

看来还是老版的电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老版的电机好

我也这么认为,现在新版本的精灵2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这么认为,现在新版本的精灵2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新版电机的线直接引出来,接电调好像论坛已经好几个精灵2 振断后炸机,老版的电机线是多股线线接出来,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挂到树枝上,应赶紧锁定电机,以免大电流造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版电机的线直接引出来,接电调好像论坛已经好几个精灵2 振断后炸机,老版的电机线是多股线线接出来,不 ...

能不能跟我发个图,看看老板精灵2的电机是怎么连接电调的,谢谢。我也担心我的新版电机出问题,得把线加固一下。

网友G:
看电机绕线 如果绕线不整齐是旧版电机,绕的很整齐是新版的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电机绕线 如果绕线不整齐是旧版电机,绕的很整齐是新版的电机

就是电机引出来的三条线绕在一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电机引出来的三条线绕在一起吗?

这个是老版的,绕线不整齐

网友:
绕的整齐还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就是电机问题,铁芯质量不过关,用的是差的,在涡流效应下自加热,然后热成这样了。
相似的情况是  ...

是2312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被阻挡后飞控继续输出的后果

后来分析了一下,应该是你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下来油门关了吗?电机堵转引起高温,看商标温度不低,可能退磁了,楼主的电机看来要换了。

掉下来就提示断开连接,有试过掰杆关闭电机,但不知道是否关闭了。手机已经接收不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电调应该有堵转保护吧?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保护,我找到飞机的时候是挂树上,机头垂直朝下。四个浆被藤条缠绕住

另外,后来回家后 想看看电机是否还能工作,上电后,左前机臂电调短路着火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高温熔化造成炸鸡还是炸鸡后螺旋桨堵转造成高温。看开始的几位回复都是高温导致炸鸡啊

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炸鸡后高温熔掉了机壳导致

楼主:
后来查看存储卡上的视频,视频在悬停坠落前就中断了。我看别人炸鸡的视频,只要不是断电什么的,视频应该还会继续录。如果是断电了,那为什么还会继续输出导致电机过热报废?真的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老版的,绕线不整齐

新版2312电机绕的整齐不是好事吗?

网友I:
卤煮,我前天炸鸡也有类似的情况,没断电,但视频戛然而止。你是P2V吗?

网友J:
炸鸡后应该立即掰杆让电机停止转动,这明显是堵转后电机高温融化的。希望以后DJI加入堵转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卤煮,我前天炸鸡也有类似的情况,没断电,但视频戛然而止。你是P2V吗?

我的是v+

楼主:
引用 网友J:
炸鸡后应该立即掰杆让电机停止转动,这明显是堵转后电机高温融化的。希望以后DJI加入堵转保护功能

有尝试过掰杆,但是不知道电机有没有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电机绕线 如果绕线不整齐是旧版电机,绕的很整齐是新版的电机

人家在問你電機怎麼連接電調, 不是問你電機里面怎麼繞線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新版本的p2电机已经升级了 大哥哎。。你怎么还不知道????看着就是电机问题。

dji只有降级,哪来升级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K:
dji只有降级,哪来升级一说。。。

老兄的这话说的实在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