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和无副翼

楼主(2015-02-19):
KDS 450BD倒底该选有副翼还是无副翼,价格也差不少,有什么差别,大过年虚心求教

网友A:
无副翼的旋翼头机械结构简单要用三轴陀螺,有副翼的旋翼头机械结构复杂只用普通(一轴)陀螺。现在有(三轴)K8了价钱上可以接受。要无副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旋翼头机械结构简单要用三轴陀螺,有副翼的旋翼头机械结构复杂只用普通(一轴)陀螺。现在有(三轴 ...

学习了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
原汁 原味 纯正的直升机味道 如果想让自己成为高手的话,就从有副翼开始吧!

网友:
无副翼!果断无副翼!有副翼才能成高手就是扯淡

网友B:
推荐楼主尝试无副翼搭配KDS的Ebar V2,手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楼主尝试无副翼搭配KDS的Ebar V2,手感很好。

是听说Ebar V2不错哦,那KDS 450的套机可以买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听说Ebar V2不错哦,那KDS 450的套机可以买不?

固朗空机结实,陀螺仪稳定,尾舵机。。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朗空机结实,陀螺仪稳定,尾舵机。。差点,

马达,电调,十字盘舵机呢?KDS大机好像玩的人还多些,450貌似很少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电调,十字盘舵机呢?KDS大机好像玩的人还多些,450貌似很少见哦

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机可以选择亚拓450L拆机全新舵机。430+525亚拓的。很不错,十字盘用易碎舵机臂。其实吧。电调电机可以用无副翼版本的,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2015-03-26):
买!我也如了 BD FBL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