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王 有金属底盘吗? 自己DIY用多少厚度的材料?

楼主(2015-02-19):
TB找不到,虎王金属底盘。或者OP件。想问喜爱群里的。大神们
有虎王的金属底盘吗?
自己弄 金属片保护底盘的话, 不锈钢好 ? 还是铝合金?
厚度多少合适?
新手入了一辆虎王 挺带劲的。准备去海边玩 沙滩上漫步,冲刺。

新手 恒龙虎王 小升级

新手 恒龙虎王 小升级

网友A:
这是一个无尽的深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无尽的深坑‘’‘’‘’‘

haa   乐趣吧  其实我也很喜欢铁盒的坦克价格惊人啊
要是16 10的比例模型 全金属 +遥控 比较好溜

网友B:
海边别玩模型,盐腐蚀伤不起。

英国站“虎王”底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田爷爷的有不过贵死了!还是用5mm的铝合金做吧

网友D:
田宫那个就是个1MM的铝合金饭盒结构,还是英国站那个比较靠谱

自己造的话,比例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田爷爷的有不过贵死了!还是用5mm的铝合金做吧

那现在主要是纠结厚度问题了,在X宝 订做一个回来 自己钻孔上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田宫那个就是个1MM的铝合金饭盒结构,还是英国站那个比较靠谱

自己造的话,比例厚度吧

我就一个长方形的 防护底盘 一面而已 本来 纠结厚度
大都认为5mm可取 那我就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边别玩模型,盐腐蚀伤不起。

英国站“虎王”底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原厂塑料跑沙子  海水 不会腐蚀吧  铝合金应该不会腐蚀吧?
准备X宝开工了  订一个长方片形状的 保护底片就行。

网友:
厚度最好实车厚度除个16,不然以后安装,外观什么都有影响

网友:
这个纯金属地盘4-5mm都可以!如果做贴皮的1-2mm足矣!!之前没搞懂你想怎么金属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塑料跑沙子  海水 不会腐蚀吧  铝合金应该不会腐蚀吧?
准备X宝开工了  订一个长方片形状的 保护底 ...

螺丝和扭杆

网友:
有也死贵

网友:
3MM铝合金足矣

楼主:
谢谢~ 现在懒得花心思改了  以后吧 再直接上全金属的 有心情再改一下 涂装下。这塑料壳弱了 撞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