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500L始终有金鱼尾,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2015-02-19):
新入的500L始终有金鱼尾,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陀螺仪用的是啥?

还有,拍个尾巴的照片上来

楼主:
是的!GPRO
已经确定不是舵机的问题,也绝对不是陀螺调试的问题,但总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用的是啥?

还有,拍个尾巴的照片上来

谢谢你朋友,新年快乐。
明天拍视频上传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GPRO
已经确定不是舵机的问题,也绝对不是陀螺调试的问题,但总是有!

如果按亚拓的理论,绝对是你调试的问题,你怎么能说自己觉得调试没问题呢?我之前gpro也金鱼尾。。。。。后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亚拓的理论,绝对是你调试的问题,你怎么能说自己觉得调试没问题呢?我之前gpro也金鱼尾。。。。。 ...

请问你也是500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也是500L吗?

550L

网友:
亚拓的尾桨夹始终有那么点小虚位,我的500回来就换了尾桨夹

网友:
定速金鱼?还是逆时针回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GPRO
已经确定不是舵机的问题,也绝对不是陀螺调试的问题,但总是有!

很遗憾的告诉你,要么就软,要么就弹,反正不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遗憾的告诉你,要么就软,要么就弹,反正不会爽。

看来是通病了,确实如此。感度低金鱼尾不明显,但锁尾很软。感度高稍微提拉飞机就有很强的金鱼尾,而且回弹速度很快。

楼主:
自己一直坚持相信能搞好,不管是经验还是技术上玩了这么多年飞机了应该能搞定的,但还是没有办法了。
飞机基本没有振动,全是原装的配置(开始以为是尾舵机的问题,换了也是一样的症状。后来又怀疑是BEC供电的问题,取消BEC供电直接用7.4V铁锂电池直供还是一样)。
再调试上基本都用遍了,因为我手头上有3个GPRO , 分别是600pro    450L 所以相对比较熟悉调试。
装机方面就不用多说了,玩了这么多年了。
真没有想到还是要来麻烦大家了。哎

楼主:
35%感度锁尾很软的,稍微动作大了尾巴就飘!感度到40%金鱼尾就很严重了。(我说的感度是控里面的锁尾感度)

网友D:
150一个kbar搞定,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你开了鸭子原厂电调的定速,那么金鱼尾就是必然的了,同理300多一个好赢100A电调搞定

网友:
弄短点舵机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一个kbar搞定,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你开了鸭子原厂电调的定速,那么金鱼尾就是必然的了,同理300多一个好 ...

原厂定速还不能开,我晕死呀!
待会就去试试,如果真的那也太坑了!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谢谢你了!

网友E:
请再检查尾桨夾轴承及尾舵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再检查尾桨夾轴承及尾舵中立点

谢谢你!这些问题我都知道的。都检查过了的,中立点我知道的。

网友F:
影片中看不清楚懸停時會有左右慢速晃(金魚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影片中看不清楚懸停時會有左右慢速晃(金魚尾)

是的,特别是影片中间部分很明显!

网友F:
麻煩重新再拍清楚影片 ,開定速跟不開定速是否有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0一个kbar搞定,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你开了鸭子原厂电调的定速,那么金鱼尾就是必然的了,同理300多一个好 ...

确实,原厂的电调定速,一开,就金鱼尾,怎么调,也不行!

看来真得换V3 100A了,100A能塞在500 Pro的电池板下面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麻煩重新再拍清楚影片 ,開定速跟不開定速是否有差別?

我的500 Pro DFC的原厂70A电调就是,只要开了定速,就金鱼尾。Vbar、Kbar、APM、Pixhawk都是!

亚拓真该换掉这个电调,定速不能用…………

楼主:
哎,亚拓怎么出个这破东西。
真是下档次呀!

网友:
换MB 得了,GPRO比MB价位还高而且性能还超不过MB。

网友:
金鱼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遗憾的告诉你,要么就软,要么就弹,反正不会爽。

可以调的gpro没那么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电调问题

楼主换电调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电调问题

我的新春版500L还没开始装!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电调问题

说说怎么解决的呀,我的500也是。奶奶的

网友G:
请问你家是哪的!金鱼尾和天气也有关!是不是比较寒冷!看看尾轴上是否有油!有的话把油处理干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家是哪的!金鱼尾和天气也有关!是不是比较寒冷!看看尾轴上是否有油!有的话把油处理干净就好了!

我是中将了,算买个老吧。你的这些问题都不需要提。
就是电调的问题。现在亚拓的飞机质量真的不如以前了,买了一包主轴居然公差到了1毫米,我硬是垫起起了1毫米才把主轴装好,旋翼头孔位必须把主轴上端打磨下去才能对准孔安装。

网友:
看看尾轴上有没有油,有的话把油处理干净!

网友:
那是他主轴发错了!

楼主:
本来都不想再提的,必定用了亚拓这么多年。
横轴主轴的硬度大不如以前,说白了现在的质量就和负厂的差不多了,甚至我觉得有些负厂做得还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都不想再提的,必定用了亚拓这么多年。
横轴主轴的硬度大不如以前,说白了现在的质量就和负厂的差不多 ...

也是啊!玩航模就是够艰辛的!在因为质量问题而出错,确实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