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的APM2.6地面站连接不正常

楼主(2015-02-19):
之前可以用,飞了几次。今天APM和地面站连不起来。要么刚连接好后断开,要么读取参数进度条还没读完就断开,要么连接好几秒后断开。端口和波特率都正确。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最近这个一直”获得参数“没完没了的问题比较多,你搜搜坛子里不好兄弟都遇上了,怀疑最近一批次APM的板子有瑕疵,不论哪里出的货都有遇上这个问题的,我的也遇上了,搞了好久最后发回原卖家回去检测确实有问题,最后卖家给搞好了,发回来就好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一般前置usb加上apm的指示灯模块就可能出现这种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个一直”获得参数“没完没了的问题比较多,你搜搜坛子里不好兄弟都遇上了,怀疑最近一批次APM的板子 ...

没准我也中奖了。现在过年,客服都休息,一周后去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一般前置usb加上apm的指示灯模块就可能出现这种毛病

看起来四种颜色的灯亮起来都正常的,供电可能没问题,只是数据传输障碍。我对电路板也不懂,感谢提供建议!

网友C:
建议用优质USB线连接主机背后的USB端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优质USB线连接主机背后的USB端口试一下

我用自己的手机线试过,问题也一样,下次找个新的试试。感谢

网友D:
雷家服务好,等着换新吧,我的pix年前刚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家服务好,等着换新吧,我的pix年前刚换回来

他们家的APM比其他家的价格高不少,看评论也不错。希望能有优质售后

网友(2015-04-07):
换一台电脑试试吧,很可能是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