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暴力飞行皮带松紧问题?

楼主(2015-02-19):
新配了架450l 改的冰人皮传 用得25元的那种圆齿皮带 飞猛了有时会有跳齿的声音 请问你们暴力3d一般把皮带调到多紧合适?
要使劲拉么???

网友A:
跳齿声音都能听的到?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齿声音都能听的到?确定?
听得到 小地方飞的 有回音

网友B:
其实要尾巴表现好,还是用轴传爽。

网友C:
450 用轴传吧。 不折腾安心练技术

网友D:
我用JR450再暴力也没有皮带打滑过的!山寨必定是山寨

网友E:
先确定你用的圆齿是否搭配的圆齿皮带轮 再看松紧以装尾管座那一头用力才能上为标准 都做到了 采取定速 油门曲线调高 应该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F:
皮带小鸡绷再紧也没用,我450皮带绷紧到没转几秒钟,尾波箱轴承发烫,比电机还烫,尾螺距打足,照样打滑。500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G:
绝对不能太紧!如果感觉跳齿,应该考虑在尾传后面加一个压带轮

网友H:
紧了不可以,阻力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