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B6充电器

楼主(2015-02-19):
B6既然初一出问题了!没有放散热风扇,1S乱跳超4.1V反复冲1分钟这样就报警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 就不行了,把风扇放电池接口那散热就可以冲,手和身体接近几厘米1S电压就上涨一点!但上壳后情况又重复了,加了风扇也没有用

网友:
我的B6三年来一直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A:
我的B6充2个老电池。从3.80V开始充一下子就4.19了。不到5分钟就充满了。万用表一测量毛都没冲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B6充2个老电池。从3.80V开始充一下子就4.19了。不到5分钟就充满了。万用表一测量毛都没冲进去

老电池不好怪充电器的

楼主:
三块6S都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6充2个老电池。从3.80V开始充一下子就4.19了。不到5分钟就充满了。万用表一测量毛都没冲进去

对了,图上1S那通道就和你说的,插上电其他5通道正常就那4.08V那的块一插上就跳到4.1V左右那乱跳了,其他几块都3.8

网友:
没接地?看样子像是AD 转换受到了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电池不好怪充电器的

话不能这么说!我用301充电器可以充到4.16用b6充不了。

网友:
新年新气象!换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B6充2个老电池。从3.80V开始充一下子就4.19了。不到5分钟就充满了。万用表一测量毛都没冲进去

充电器没问题,是你的电池容量没了,我五年以上的老电池也会这样……一般聚合物锂电能服役3年以上(就算平均每个月四次正常充放),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没问题,是你的电池容量没了,我五年以上的老电池也会这样……一般聚合物锂电能服役3年以上(就算 ...

电池一个是虚标的,一个真的是老电池了。不过用301充电器除了充好久以为都能充到4.16~4.17左右的。用B6就充不进去了。除非用0.1A来充老电池就能充到4.10不知道为什么?充新电池是都显示4.20并且提示充满后万用表测量4.16、4.16、4.17不平衡。是不是B6问题?

网友:
查一下开关电源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装上能冲一块了!不能用再看吧,就是昨天拆用点蛮力吧按钮搞断了!羊年之际祝大家前途无量阳关道,事业顺利家美满。身体健康能跑跳,生活快乐高楼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个是虚标的,一个真的是老电池了。不过用301充电器除了充好久以为都能充到4.16~4.17左右的。用B6就 ...

正常,旧电池电压很容易充到4.2,但是那是在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是虚的,你用电显测可能只有4.1甚至更低,那就是你的电池容量已经严重不足,内阻也大得离谱,确实可以考虑给它退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旧电池电压很容易充到4.2,但是那是在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是虚的,你用电显测可能只有4.1甚至更低 ...

一直用来做控电用的。

网友:
1S充电电路采样用的下拉电阻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来做控电用的。

这样的电池做控电也很危险,放电不稳定,要是稍微电池打一个盹,那飞机可能就没了……还是不要省控电……这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