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加入 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2015-02-19):
        我想组个六轴的风火轮机架的练习航拍,能不能给点建议抗摔,摔坏了不心疼好配,做的详细点(自己练练组装和调试).....

        前辈们帮帮忙.....

网友A:
模型都不抗摔的,抗摔的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都不抗摔的,抗摔的是玩具

好,

那这个适合操作和航拍练手

网友B:
先四轴吧,好飞点,成本也比六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四轴吧,好飞点,成本也比六轴低。

给推荐个配置吧????

网友C:
抗摔不心疼,自己用铝管做个架子最适合,但是自己做精度如果保证不了,直接影响调试和上手难易程度
另外摔的情况很多,角度、速度、是土地、泥地、水泥地,结果都不一样,碰上水泥地什么架子都得完蛋,真正脆弱的是电子器件,尽量用海绵保护好
给楼主推荐个配置:S500四轴架子、2216 kv880(米多建议用朗宇V2216,米少可以考虑A2216)、好盈天行者20A电调(如果有外置BEC可考虑乐天20A)、1147桨、3S 2200-5200电
飞控如果愿意折腾的,可以考虑APM;不愿意折腾的可以考虑naza lite,新手也可以从QQ、CC3D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抗摔不心疼,自己用铝管做个架子最适合,但是自己做精度如果保证不了,直接影响调试和上手难易程度
另外摔 ...

太感谢您了,有需要调参的时候会再麻烦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抗摔不心疼,自己用铝管做个架子最适合,但是自己做精度如果保证不了,直接影响调试和上手难易程度
另外摔 ...

肥羊你的机器现在震动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肥羊你的机器现在震动怎么样了

换过tomo的碳桨,AccX、AccY基本在+-2之间,AccZ在-7~-12之间,已经知足了

网友E:
华科尔小瓢虫FPV版,千把块钱,客厅卧室都能飞,最重要的是超级经摔
当然,前提是你可以接受它奇特的仿生学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科尔小瓢虫FPV版,千把块钱,客厅卧室都能飞,最重要的是超级经摔
当然,前提是你可以接受它奇特的仿生 ...

估计就是个瓢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过tomo的碳桨,AccX、AccY基本在+-2之间,AccZ在-7~-12之间,已经知足了

你在哪家买的碳桨啊 给个连接或者关键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家买的碳桨啊 给个连接或者关键词吧!

新动家买的,搜tomo就行,山寨碳桨里算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