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12S不支持双升降舵?

楼主(2015-02-19):
求助!华科尔12S不支持汽油机双升降舵?

网友:
随便混控一个通道不就行了?

网友A:
支持,把升降设成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把升降设成双通道

不会啊求教

网友B:
混控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不会?

这个会,我试试

网友:
很多遥控器是在新设模型的时候,有设定选项是图形的比较方便。

网友A:
在机翼类型里,双通道设置,选升降舵,副通道自己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翼类型里,双通道设置,选升降舵,副通道自己选个

用混控弄好了,谢谢!

网友:
搞个混控就出来了啊

网友(2015-04-17):
引用 楼主:
用混控弄好了,谢谢!

楼主,请教下12s怎么样?在纠结10和12s。给些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