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king 的 y3 好几人都买都不发图 我来发一些

楼主(2015-02-19):
电机座 m3的槽

楼主:
齿轮里有个园垫片,但是螺丝 真不好拧。。。

楼主:
机尾 是可以伸缩的

网友:
感觉这架子空间实在太小

网友:
这样子稳定性成问题啊!感觉没有拉杆式的好!

网友:
那几个都是坏淫,楼主是好淫。

楼主:
一会继续

楼主:
这个舵机不能用 ,齿轮已经装到底了,但是干涉

楼主:
来张照片 ,10mm的距离 ,传动齿轮也是 10mm的,传动齿轮 要用 大的舵机的齿轮的   9018 规格,这个不是很懂

楼主:
三个 电机 三个 电调 焊接好了,拆掉 电调原来的 硅胶线 ,把电机上的线直接焊到 电调上

楼主:
机尾的电调 太短了 ,不能 直接焊,得延长线,要不然 电调 妨碍 舵机的安装,拆了冲新焊

网友:
这么拉轰的机架,电调居然还要用扎带,不科学

网友:
同感楼上

楼主:
机臂上有个 槽, 是限位的,到位置后 ,弹簧 把 刚才的两个立柱 抬起,卡进 槽里,

楼主:
机尾也是伸缩的  看图就明白了吧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Y3好6啊

网友A:
看样子下礼拜就有出二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下礼拜就有出二手的了

出 二手 ? why? 很好玩的小飞机

网友B(2015-04-16):
请教楼主 这个机架的分电板 内圈是正极 外圈是负极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这个机架的分电板 内圈是正极 外圈是负极对吧

无所谓的呀。。。。只要分开就行。。。 没说 必须这样

网友:
太漂亮啦 多谢楼主分享 我刚刚去淘宝看了 也不贵啊 收藏了

网友:
原生3d的摄像头太贵了 近两千 楼主的方法不错啊 估计角度要细细调

网友C:
问一下楼主,尾部最后的一个螺丝你是拧紧的吗?为什么我不能拧紧,拧紧之后尾巴就无法转动? 就是这里面固定尾轴的那个螺丝!我一拧紧,尾部就无法转动了!只能拧紧后退出半圈!

网友D:
这架子多少钱,貌似空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尾部最后的一个螺丝你是拧紧的吗?为什么我不能拧紧,拧紧之后尾巴就无法转动?就是这里面固定 ...

我记得我 装的时候 好像是 拧紧的, 另外  我上螺丝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架子多少钱,貌似空间不大

288,空间很小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架子多少钱,貌似空间不大

都只能上MINI级别的设备!图穿奥姆威MINI  飞控CC3DMINI   接收机也要上最小号的,我用华科尔的6通接收正好能卡在顶层安装板的里面!这样看上去还是满满当当的!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 小弟也买了一个y3机架 但是舵机始终设置不好 没有反应请教楼主 舵机是怎么连接的?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 小弟也买了一个y3机架 但是舵机始终设置不好 没有反应请教楼主 舵机是怎么连接的?怎么设置 ...

1、先 给 舵机 上电, 舵机 回复中位 然后再往尾巴上装,
2、如果接上飞控 舵机 , 飞控会让舵机转过一个小角度, 那这是 正常的,  这是在 补偿自旋
3、测试舵机是否正常工作, 飞机水平放置,左右旋转飞机,观察 舵机是否控制尾巴 反方向运动。
4、舵机收yaw摇杆控制的方向,应当是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先 给 舵机 上电, 舵机 回复中位 然后再往尾巴上装,
2、如果接上飞控 舵机 , 飞控会让舵机转过 ...

谢谢回复,cc3d在设置电机的时候会有一项设置舵机中值、最小和最大值 这个是不用设置吗?直接下一步?我的舵机连接的是四通道 舵机很烫手是正常的吗?电调没有将正极挑出全接在飞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cc3d在设置电机的时候会有一项设置舵机中值、最小和最大值 这个是不用设置吗?直接下一步?我 ...

舵机 行程 和中位  必须要设置, 并且舵机的转动角度不宜过大, 群里 某 大神 朋友说  不要超过 +-  40°
发烫问题不清楚, 你先校准呢,说不定就是没校准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 行程 和中位  必须要设置, 并且舵机的转动角度不宜过大, 群里 某 大神 朋友说  不要超过 +-  40 ...

舵机需要校准?就是通电回中是吗 入魔是玩的多轴 没有玩过固定翼 所以对舵机不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 行程 和中位  必须要设置, 并且舵机的转动角度不宜过大, 群里 某 大神 朋友说  不要超过 +-  40 ...

在兄弟的帮助下正常起飞了,之前故障原因是尾部旋转部件太紧了,舵机不能带动,我用菜油润滑后就可以了。另外请教一下,成功起飞后,舵机反映太敏感,导致整机有点抖动,是调整哪个参数?

楼主:
应该是  在 yaw 放心的 pid 参数  P 和 I 调小一点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在 yaw 放心的 pid 参数  P 和 I 调小一点  试试

谢谢 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点 之前240机架四轴默认参数可以正常飞行,现在三轴机架 默认参数 油门有点不正常 轻推油门(可能只推了百分之5左右)飞机上升很快 油门拉下后 电机停转 推油们又反应太强烈 最终炸鸡 请问是什么问题 需要怎么调整?若打扰到你请见谅

网友:
我在视频上看到的 老外用的这个舵机(日冠Corona DS-929MG金属齿 9G数码舵机)

网友E:
问下楼主 电机用2个反转(逆时针) 一个正转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 电机用2个反转(逆时针) 一个正转是吧

你用 cc3d 和 naze32 的话 一个顺。两个逆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 cc3d 和 naze32 的话 一个顺。两个逆时针

网友F:
最近也装了这个Y3,但是起飞的时候尾巴电机就会斜过来,根本无法起飞~~~一飞就炸,请问楼主应该怎么设置CC3D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要改动默认的P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装了这个Y3,但是起飞的时候尾巴电机就会斜过来,根本无法起飞~~~一飞就炸,请问楼主应该怎么设置CC3 ...

斜多少 ?
CC3D 里面 你校准了你的舵机没有 ?
你的舵机 装上去的时候, 舵机是在中位吗?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斜多少 ?
CC3D 里面 你校准了你的舵机没有 ?
你的舵机 装上去的时候, 舵机是在中位吗?

师兄你好~~~~~我说的比较夸张叫炸鸡。在草地,试飞的,没有损失。我好几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

我说下我的步骤,舵机接在接收机上,通电自动回中。然后装上尾巴舵机齿轮。然后进入CC3D刷了固件,选择Y3机型,之后一步步设置向导设置好了,全部默认设置。

飞机拿手里解锁起飞。然后飞机尾巴就在那边不停左右摇摆,导致不能正常起飞,更别想悬停了。这是为什么呢?设置过好多次,水平校正啊,什么电机转向都没问题。

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师兄你好~~~~~我说的比较夸张叫炸鸡。在草地,试飞的,没有损失。我好几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不行,找不 ...

你把  yaw 的 P 减小一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把  yaw 的 P 减小一半

师兄你有QQ吗????我加您,请教~~~~~~谢谢,

我一会再重新刷一次固件,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师兄你有QQ吗????我加您,请教~~~~~~谢谢,

我一会再重新刷一次固件,设置下。

群  337416603

网友:
我在这个群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