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遥控器油门曲线是咋回事?调有啥作用?

楼主(2015-02-19):
如题

网友A:
油门摇杆的位置对应,曲线横坐标,纵坐标就是油门输出量

网友B:
多轴不用调,直升机需要调整并配合螺距曲线

网友C:
说白了,就是调节油门再各个位置的细腻程度,打个比方说你可以调油门曲线,推1/3遥控上的油门杆实际油门已经到了2/3那后面遥控器上还有2/3的行程而油门就只有1/3所以后面的1/3油门相对来说就会很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