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是不是堵转

楼主(2015-02-19):
可以看1分之后的,油门在3-5%时电机会有声音,咔咔咔的,但是油门再升高点就可以转起来了

楼主:
电机是疯狂的电机3508 KV590,电调是好盈乐天40A

网友:
刷下bl固件再试试 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我用BLheli电调,低速时也这样。
堵转应该是指在突然遇到大负荷时,电机失去同步而停转吧。

网友A:
什么飞控?我更觉得是飞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我更觉得是飞控问题

APM2.6飞控

网友:
疯狂问题吧

网友:
电机脱磁了吧

网友B:
我得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刚买来没多久就脱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得也有这个问题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这样的情况下APM自动调参会不会炸鸡?

网友:
不管他   不会  我都调了记着先恢复原始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这样的情况下APM自动调参会不会炸鸡?

千万不要用自动调参,坑啊

网友:
樓主你好,我沒wifi,沒法聽你的聲音,我的是xxd電機,也有聲音,也會掉磁鋼,磁鋼可以用螺紋膠,粘上,效果很好,裝上還響,注意是不是磁鋼蹭到矽鋼片了

网友:
电机不行了

楼主:
这个电机新买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新买的就不行了?

谁让你买疯狂的呢,,,

网友C:
低转速控制一直都是无感无刷电机控制的难点
就如同LZ在3-5油门时的情况
因为无感无刷电机没有感应器,换相时机要靠反向电动势来推算
在低转速条件下,很有可能推算错误(因为转速低,反向电动势特征不明显)
就造成了换相时机不正确
打个比方,你在荡秋千的时候,是来回来回有规律蹬腿来让秋千荡起来的,如果你瞎蹬腿,秋千不仅不会荡的更高,还可能会反而停下来
所以低速情况下,很多算法差点的电调都会卡一卡
解决方案
1 上BLheli固件,这个固件的低速特性比较好
2 DJI的FOC电调,FOC驱动方法精确,但是死贵烂贵,而且针对电机匹配的
不过嘛,我们一般都用高速运行,低速这种一般不用管的

楼主说的堵转也是换相时机不正确的一种表现
只不过发生在带载高速运转的时候
一般是由于硬件或者算法缺陷,或者电调和电机不匹配
在油门50-80之间来回快速变化,比如说上次有人作死拿4225+铂金电调来当穿越机飞,正死杆反死杆的打
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换相错误,这种故障一般是致命的。。。

网友:
楼上解释很到位,忽略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回复!一般来讲3~5%油门是电机启动的临界值,似动非动就是咔咔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转速控制一直都是无感无刷电机控制的难点
就如同LZ在3-5油门时的情况
因为无感无刷电机没有感应器,换 ...

谢谢啦,学到东西了

网友D:
学到了,十八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