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坛子里的模友们,请大家来聊聊。

楼主(2015-02-19):
       大家都说前拉的飞机好飞,但是我刚做了一架前拉的配置是XXD2208,1100KV,下拉右拉2度左右,8寸桨,3s电。下单翼,翼展1000MM,参照FT的p51翼型,机长750mm。可是上天推油门就抬头,而且非常不好控制,论坛里也看见有人问过推油门抬头的问题,大部分解释是下拉不够。我一直不能接受,因为我看过别人调试好的飞机,不管是上单翼还是下单翼,右拉下拉都不大。所以有个很大的疑问:都是做了拉角的,为什么有时候就好飞有时候就不好飞呢,或者说有些人做的好飞,有些人做的就不行。在航模制作上,我们是不是还有不懂得地方,在动力和机型的搭配上是不是有更多的知识我们还不了解的。航模家们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知识吧!
       我多么希望能做一架好飞的mig-3之类的飞机啊!!!!!看FT他们飞的好爽,真的很羡慕。

网友:
看看你的重心  以及你的平尾有没有负安装角

网友:
翅膀迎角太大?

网友A:
第一,新手不要自己做飞机,买现成的。
第二,同第一。

楼主:
行家都是从门外汉开始,自制航模更有乐趣。航空的一些基本原理我都掌握,楼上说的情况我己排除。我觉得飞行器的设计还是有很多知识的,我想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让我的飞行器制作的更好。

网友:
新机首飞重心稍稍往前一些比较好飞!

网友:
重心太后了

楼主:
前拉的飞机不可怕,还是重心问题,和拉角无关,是吧?

网友:
不要怕外观丑,先往机头加个100g的配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新手不要自己做飞机,买现成的。
第二,同第一。

第三同第二,第四,同第三,第五,不好意思我屁话多

网友:
楼上全答对了。重心靠后,前面加配重。新手自己做飞机开始还是照着图纸做最好。别自己瞎折腾,打击自己的信心。

网友:
论好飞,前拉机肯定排第一,不过制作上也是有讲究的。除了重心位置,机翼安装角、水平尾翼安装角是否正确,各翼面是否扭曲,机翼展弦比,垂尾正不正,甚至垂尾和水未的面积都要影响飞行性能。所以,新手实在想自制,先要搞清楚成品的质量要求,并且找经过无数检验的优秀图纸自制,否则就是跟自己找不是。

网友:
有一定的制作和飞行操作功底,再自制难度就低了。我是懒得自制的人,那是过去的爱好了,但是关于模型基础知识和制作功底仍在,飞行技术也过了菜鸟关,所以我可以把一架EPO的电动F3A轻松改装成一架性能良好的3D固定翼,这就是厚积薄发的好处。
因此,学会飞行和航空模型基础知识,再自制航模,就不会遇到那么多问题了。

楼主:
我一直在学相关知识,但有关航空的书籍太少,适合我们看的就更少,有那么几本又讲的太肤浅。更郁闷的是我一直是自己单玩找不到人交流,所以郁闷至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学相关知识,但有关航空的书籍太少,适合我们看的就更少,有那么几本又讲的太肤浅。更郁闷的是我一 ...

你就去网上搜,网上买,买航模入门书籍。最好还买本正宗的航空概论,这书的指导作用也很好,我初中时就能看懂其中大部分内容。对你最头疼的是独自玩航模,如果能迈过这个坎,也许你能遇到一些好奇的围观者,其中有些会有参与的想法,你再予以支持和指导,你就有同伴了。

网友:
1.检查机翼和平尾是否在同一平面或者平行,二者不能有角度。
2.取消电机的任何安装角度 ,要求平装  正装电机,螺旋桨尺寸最好不要超过翼展的四分之一(螺旋桨过大,返扭会过大)
3. 将平尾微调归零,飞行到平飞关油门,飞机抬头是头轻  低头是头重,调整重心。
4.尽量通过飞机精度而不是微调舵面调整飞机。

网友:
飞机调整还是比较复杂的,推油抬头跟拉力线机冀攻角几个因素都有关

楼主:
听了大家的建议把重心尽可能前移连夜赶制了一架,今天试飞。风力阵风3级吧,可能是轻的缘故500多克,有点受风影响,但是算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