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遥控器 PIXHAWK 多次发生失控时候 掉高,什么 原因?

楼主(2015-02-19):
油门曲线

高度曲线,失控后高度急剧降低,跌到20米后手动切RLT高度定住了。

油门输入输出曲线,掉高度后猛推了油门。

失控前后5,6两通道输入,这两个通道混控制,实现飞行模式切换

掉高度阶段的放大图,似乎失控 RTL 后,飞控自动又切换飞行模式,这个时候发生掉高度。

我一直是 AUTO模式在飞,掉到20米后切的 RTL中间自己在切换模式??

网友:
神马摇控?

楼主:
华科尔 DEVO 10

网友A:
可能摇控PWM偏移引致 自动切换模式,模式间PWM间隔太接近.还有是编码相容性,在apm这个官网有说明,编码与部份摇控相容不配,或升级编码固件解决

网友:
换个遥控器试试,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日志里遥控 C5 乱跳的话  基本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身上

网友:
卧槽 又学习了 这玩意还挑遥控

网友:
上面那么大的红字标注的radio失控啊.

网友B:
注意红色字体,你的接收或者控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摇控PWM偏移引致 自动切换模式,模式间PWM间隔太接近.还有是编码相容性,在apm这个官网有说明,编码与部份 ...

PWM偏移导致飞行模式切换,为何会掉高?看油门位置在掉高前后大体相当, 会不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红色字体,你的接收或者控有问题了

我在一个大工地上飞,旁边还有个消防队,干扰比较大。

楼主:
今天重新解读了下,航线日志。发现开始飞控受到干扰,自动切了 RTL,但是航向确并没有转向回家方向,而是沿航线继续前进。然后又自己切了AUTO这时候开始掉高,直到我发现后手动切了RTL ,,这个现象非常之奇怪。。

完整航线,起点在箭头地方.

中途模式切换以及掉高位置.

网友(2015-08-02):
D7E+apm遇到过类似问题,失控后不自动切RTL,掉高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