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在姿态模式下的指示灯

楼主(2015-02-20):
各位大神,精灵2在姿态模式下,指示灯的表达方式和遥控器自带的对照表是不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姿态模式下,各种不同的LED灯分别表示啥意思啊?我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官方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附录里有指示灯介绍

已经在研究了,好多一直都不懂的问题一下子找到答案了!

另外,兄弟可知否?我的精灵2V没法打开航向锁定是什么缘故?我在调参软件里打了勾,会自动被取消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另外,NAZA的说明书是指?大疆官网的NAZA-M V2说明书可以吗?

就是那个,附录里有指示灯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aza模式的闪灯,飞之前仔细看一遍naza的说明书吧

1绿是指GPS模式,

非常感谢!!
另外,NAZA的说明书是指?大疆官网的NAZA-M V2说明书可以吗?

网友:
我都是等绿灯爆闪起飞升空十几米,然后等收7星后才准备飞远,昨天飞了900多米后回来,飞来飞去好久都看不到JJ在哪,后来一键返航,等一分钟看见JJ回来了才松口气,因为快没电了

网友A:
这是naza模式的闪灯,飞之前仔细看一遍naza的说明书吧

1绿是指GPS模式,
3红是指卫星<5颗

第一下闪是指示GPS还是姿态,GPS是绿,姿态是黄
后面几下闪红灯,是指示卫星数,3红卫星<5颗,2红是5颗,1红是6颗卫星,勉强能飞。如果卫星超过6个,红灯就不闪了。

楼主:
切NAZA了。精灵2模式是不是不能切姿态和手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要是naza模式,都会一红三绿?

暂时是这样,你切NAZA了吗?如果切了你换回P2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发贴咨询了 是NAZA模式下才会出现1绿3红, 我在调参软件里切回P2模式,就不会了。

意思是只要是naza模式,都会一红三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如果找到答案了麻烦通报一下,很想了解

我已经发贴咨询了 是NAZA模式下才会出现1绿3红, 我在调参软件里切回P2模式,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这几天怎么校指南针 都是这样 1绿3红 飞起来不稳

哥们,如果找到答案了麻烦通报一下,很想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会出现一种,慢绿1下+快红3下,这种是什么意思兄弟知道吗?

我的也是 这几天怎么校指南针 都是这样 1绿3红 飞起来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 说的对,是黄灯闪。

我的飞机会出现一种,慢绿1下+快红3下,这种是什么意思兄弟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下姿态模式是手动模式么?

不是

网友:
我的精灵是黄闪2下 红3下

网友:
参调软件有个NAZA-M模式  和精灵模式的切换,精灵模式和NAZA-M本来就不一样闪灯,精灵模式就是傻瓜模式,估计是这原因

网友C:
LS 说的对,是黄灯闪。

网友:
如果红绿交替就是信号不好,手动没用过

网友:
黄灯闪就是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