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5-02-20):
花牌新买5200电池,买回第一次充进4000多,三个循环后只充了2710都是放电3.6,为毛会这样啊,令有一个花牌2250只充了700多?求大神解答,天气3度左右,b6充电器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花牌电池多少钱啊
对了,楼主问了啥问题?
你想多充点,要放到3.5
我2200放到3.6只能充进1200左右
你知足吧

网友:
B6显示的充电容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
好像一般的充电器都不是准确的,做个参考就可以啦,不用较真,用着可以就行了

网友:
充进多少,不仅和容量有关,还和放掉多少电有关

网友:
正常用用几次充几次可能就好了,我有些新电池也是这样后来用用就好了,估计是激活不充分

网友A:
b6怎么看充进去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6怎么看充进去多少?

右下角数值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怎么看充进去多少?

会显示啊

网友:
差不多行了,太纠结,累!

网友A:
你电池多大?充了差不多3h,我的2200mah的充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多大?充了差不多3h,我的2200mah的充半小时

5200的

网友:
B6没有那个精度,凑合用吧,你可知道高级货的价位

网友:
楼主,你最好把3.6v时每节电池的电压内阻和充满的时候每节电池和电压贴出来看看。

网友B:
这种低温情况我都是放到3.4的

B6的确不准,但是它是简单地用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算的,没有计算损耗,所以虽然不准,但是只会偏多

网友:
B6  坑货啊!!!不要以他的显示为准,,太坑爹了,,,,,,不过我依然还在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温情况我都是放到3.4的

B6的确不准,但是它是简单地用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算的,没有计算损耗,所 ...

那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可以自己尝试,看报警电压要多少才能再充的时候冲进去百分之90左右,然后以后这电池就一直用这个报警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