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酱售后来一下!怎么返厂!

楼主(2015-02-20):
昨天装机不注意把电源线接反了,把电源系统给烧了。请问要怎么返厂,什么时候寄?寄到哪?

网友A:
这种事也能发生,楼主也太粗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也能发生,楼主也太粗心了吧.

是啊…大意了…只能等过了节返厂。

网友B:
这还用返厂,找个会修的换个件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返厂,找个会修的换个件不就好了

你确定里面的电子设备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确定飞控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