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40安电调PCB板怎么很薄的?看着质量不是很好啊

楼主(2015-02-20):
乐天PCB板很薄,和品质高低有关吗?

网友A:
怎么没照片哟

网友B:
理论上薄了没关系。不过“短斤缺两”的总不是好东西

网友C:
又不是高压板,问题不大吧,铜箔不薄就行了~

网友D:
关键看铜箔的厚度

楼主:
统一回复,焊好了,不过PCB的确比之前铂金的要要薄一些,只要使用正常,也不管他了,哎

网友E:
薄的确实是成本比较低,材料少而且容易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