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KDS450有副翼

楼主(2015-02-20):
二手卖的KDS450c有副翼的套机怎么样,能飞3d吗。
为什么看到3个卖这个机子的都说机子9成新没怎么飞,然后过了很久现在要出掉。
为什么买来不飞是机子太垃圾飞不了呢?还是别的巧合原因都是没怎么飞呢?

网友A:
首先飞不飞3D 是你设置的原因     6通道的 飞机都可以3D    为什么卖  可能 这个飞机老点了   现在都是 无副翼时代了  有副翼 基本见不到了。。。还在纠结为什么卖  那你就的   问问他了 呵呵

网友B:
这个为什么要卖,原因多了去了,问也问不出真正原因,新手,如果周边没有;老手带,最好别买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飞不飞3D 是你设置的原因     6通道的 飞机都可以3D    为什么卖  可能 这个飞机老点了   现在都是 无 ...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看到3个卖固朗450的机子都是很新的,难道机子性能可以 都买来不飞吗
就是不明白这点  以为固朗450机子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什么要卖,原因多了去了,问也问不出真正原因,新手,如果周边没有;老手带,最好别买二手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看到3个卖固朗450的机子都是很新的,难道机子性能可以 都买来不飞吗
就是不明白这点  以为固朗450机子不行呢

网友B:
机子还是可以的,就是有副翼现在不太被接受。而无副翼操控非常的简单,起飞都不左偏,很好飞的。

网友:
再者,现在的KDS也很棒啊,外观上,我也是个新手,机型选择我也就是靠感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还是可以的,就是有副翼现在不太被接受。而无副翼操控非常的简单,起飞都不左偏,很好飞的。

调机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好调些

网友C:
这个飞机就是2007年时候的亚拓450SE的山寨版,当时KDS叫香港固郎,还没改名,只能说质量比飞越好,比亚拓差。有副翼飞3D就算了,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就是2007年时候的亚拓450SE的山寨版,当时KDS叫香港固郎,还没改名,只能说质量比飞越好,比亚拓差 ...

能倒飞航线我就收了,反正我新手也飞不了3D 先练正倒飞航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机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好调些

这问题问的我懵了,看来你了解的不多啊,多泡一下论坛。我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机型,不错,就是老了,现在都玩无副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机型,不错,就是老了,现在都玩无副翼的了。

现在还在飞吗,玩3D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机型,不错,就是老了,现在都玩无副翼的了。

用的原配控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倒飞航线我就收了,反正我新手也飞不了3D 先练正倒飞航线吧

楼主看你模拟器练得已经不错了。不如直接买新的算了、 实在想省点米粮的话。 建议你收 2手的无副翼飞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你模拟器练得已经不错了。不如直接买新的算了、 实在想省点米粮的话。 建议你收 2手的无副翼飞机去 ...

我想飞悬停 航线觉得有副翼好点,无副翼就直接上新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飞悬停 航线觉得有副翼好点,无副翼就直接上新机了

华说的难听点, 飞机空机 仅仅是小头而已。 电子设备才是大头。 尤其是直机的电装 丝毫马虎不得。 那接近于超神般的疯狂动力输出没有可靠的电子设备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说的难听点, 飞机空机 仅仅是小头而已。 电子设备才是大头。 尤其是直机的电装 丝毫马虎不得。 那接近 ...

我是想收套机的,自己会配的话 我就上465机身 上个有副翼旋翼头了 我不知道有副翼和无副翼除了旋翼头不一样之外还有哪里不一样呢
陀螺仪一样吗, 有副翼的陀螺仪是不是不用电脑里面设置,装上就行了。

网友:
我就是用原配控,飞的有副翼,现在飞到彩虹,飓风,不过,要飞3D,肯定是无副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