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教练线的接法

楼主(2015-02-20):
谁手上有天地飞的教练线,量下里面四根线的接法,那根线要20几块,我手上有视屏S端口线,和天地飞教练线一样,但S端子线是直通,教练线里面有交叉。哪位大神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模拟器里面的线可不可以用

网友B:
模拟器的线就行

网友C:
有专门的教练线的

网友D:
请看这个 仅供参考:
http://bbs.mx3g.com/thread-439627-1-1.html

网友D:
http://bbs.mx3g.com/thread-439627-1-1.html

楼主:
5 楼兄弟,谢了,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