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2-20):
数传是干什么用的?和图传不一样吗?新人小白,请赐教。。。

网友A:
读取飞行数据(卫星数,高度,速度,经纬度,油门开度等等),叠加到图传,在接收端可以观察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取飞行数据(卫星数,高度,速度,经纬度,油门开度等等),叠加到图传,在接收端可以观察到

叠加到图传的不是OSD吗?

网友B:
主要2个作用,一个是把飞机的个项数飞行据回馈回地面。另外一个是由地面控制站给飞机发送指令用的。遥控只能发送向前向后之类的简单指令,而地站则可以通过数传发送比如现在以XXX的速度飞到XXX坐标,然后降落之类的指令。

顺便说下,在飞机上装数传违法我天C的法律,不要以身试法哦。

网友:
能看见数据。不加osd的话就是相机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2个作用,一个是把飞机的个项数飞行据回馈回地面。另外一个是由地面控制站给飞机发送指令用的。遥控只 ...

听起来很强大的样子!t b上面不是有很多卖数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很强大的样子!t b上面不是有很多卖数传的吗?

理论上卖不违法,用就不行了。当然前提是你被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