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我的银燕3515,有点头疼

楼主(2015-02-20):
之前盲目跟风上大电机,一看这银燕3515载重够大,能跑2KG多,直接就买了
结果弄下来了发现,装在H4上,起飞挂狗台全重3kG,4S5000只能飞10分钟
人家2212,2216级别的小玩意,一样挂狗台,飞15分钟20分钟的
郁闷啊。。。
谁有点好建议怎么搞,换机架还是直接全部连动力换了

网友A:
你3KG飞10分钟还想咋样。
我是2216电机,4s4000电池起飞全重1.6kg。3kg我都飞不起来好吧?

觉得还是你的飞机的重量问题,完全不在电机上。比如你把你的电机挂在我的机架上1.8kg最多了吧,额外带1.2kg的电池你觉得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KG飞10分钟还想咋样。
我是2216电机,4s4000电池起飞全重1.6kg。3kg我都飞不起来好吧?

但是我的重量减不掉
我每个电机131g
虽然在小动力情况下效率很高,500g的时候能到9.8
但是桨小下不来,于是机器轴距下不来,然后重量也下不了
现在找不到心仪的轻量化机架

网友:
我的四轴不要电池是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重量减不掉
我每个电机131g
虽然在小动力情况下效率很高,500g的时候能到9.8

重量减不掉,这是你的问题,跟电机关系不大。
另外3525电机不能用小桨也是一个相当片面的认识,你实际试过了吗?9.8g/w的力效是挺高,但你500g飞不起来有啥用。

我这里有一组3525电机的桨效数据,11寸桨也照样用不是?

而我现在400的机器上用的就是1147桨,我给你算一下
电机+机架(含脚架)+狗台+250g其他=524+310+300+250=1384g
额外加上4s4000电池330g,3s图传电池50g 这也不到1.8G是不是?

虽然这张表格上500g的力效数据一点都不漂亮,跟9.8g/w更是没法比,但总共18A左右的电流即使4000的电池也能有12分钟左右续航。
觉得不爽换450机架12寸桨,15分钟轻轻松松。
总量怎么可能减不下来?有的时候实际一点比较好,不要过于追求那些9.8g/w什么的漂亮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减不掉,这是你的问题,跟电机关系不大。
另外3525电机不能用小桨也是一个相当片面的认识,你实际试 ...

这是银燕3515的数据
不知道这个电机在4S下用12寸桨之类的拉力有多少
感觉效率最高还是4S配14或者15的桨
14的桨的话,最起码也得550吧
另外这个电机和恒力之类的叫法不太一样
恒力的3525是整个电机转子外径和高度
银燕3515是纯按照钉子尺寸来标的,如果按照恒力那个算法,我感觉得个4230之类,电机太TM大了(刚刚看了下,数据和恒力的4230KV630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减不掉,这是你的问题,跟电机关系不大。
另外3525电机不能用小桨也是一个相当片面的认识,你实际试 ...

网友B:
说了半天,楼主你究竟上了什么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半天,楼主你究竟上了什么桨啊?

搞了半天都忘说了
现在是APC1447

网友B:
按照给出的参数计算,此系统悬停的总电流约24A,用5000mah的电池哪怕放电放到尽也只能飞12分钟,实际上能放出80%的电量就不错了。那延长续航时间到15分钟的思路,大概只有以下几种可以试:
1、减重300g以上
2、目前电机不发热的话把桨换大一号。
3、换成4S 10000mah的电(13分钟左右)。

说实话,个人觉得这个3515更适合六轴玩。

网友C:
换恒力Q3,4S上15寸,单臂1.2kg拉力,关键是——单电机才78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给出的参数计算,此系统悬停的总电流约24A,用5000mah的电池哪怕放电放到尽也只能飞12分钟,实际上能放 ...

我感觉我得换机
往轻的机架换
总重控制在2.5kg左右估计效果最好
实在想不通我的H4怎么越来越重,自己改完双C卡以后居然到了3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恒力Q3,4S上15寸,单臂1.2kg拉力,关键是——单电机才78克一个

要是换电机
我就不玩大机器了
直接2212 425级别的小玩意飞着玩
我今天转了一圈,发现除了TM和飓风
同样桨下,各种的电机参数都差不多,6A电流也就是700g左右,
估计效率区别也就在电机本身重量上
毕竟1个电机没多少,4个加起来就不少啦

网友D:
上1555桨,4s10000ma该可以15-16分钟,按银燕参数你飞10分钟很正常了,不喜欢与我的4轴交换,我的可飞20分钟,免补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1555桨,4s10000ma该可以15-16分钟,按银燕参数你飞10分钟很正常了,不喜欢与我的4轴交换,我的可飞20分钟,免 ...

其实主要问题是。。。我买不起1W的电池

你的机机什么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换电机
我就不玩大机器了
直接2212 425级别的小玩意飞着玩

我也是盲目上大JJ,乱了一圈又回来了,话说,光带个狗~~上大JJ真实脑残我现在就恒力Q3+1455,带4S6600电,整备才1800克,一块电飞几个转场,拉练25分钟
我毛我推荐这个,80克以内,能上14、15桨的电机,唯此一个

玩这个,确定方向和应用实际,不乱花钱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盲目上大JJ,乱了一圈又回来了,话说,光带个狗~~上大JJ真实脑残我现在就恒力Q3+1455,带4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盲目上大JJ,乱了一圈又回来了,话说,光带个狗~~上大JJ真实脑残我现在就恒力Q3+1455,带4 ...

你的是什么机架。。
那么轻
就算你电机78g一个,总算下来电机也比我轻200g左右
但是我的重量一直减不下来

我想起我那一堆东西为什么重了
铝壳的SUPERX
还有死重的1987无刷三轴,光云台都325g重,我累个去
话说你Q3不是93g一个么

网友D:
还有死重的1987无刷三轴,光云台都325g重,我累个去,,,,,把它与机架换掉
我的飞越680 全挂二轴狗台山狗,6s 4000ma 30c 格氏电也是2975g而已,我相可飞10-12分钟,还没上天20分那个是450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死重的1987无刷三轴,光云台都325g重,我累个去,,,,,把它与机架换掉

当初上这个云台就是个错误

无奈穷学生党,只能慢慢换
还是不想太坑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机架。。
那么轻
就算你电机78g一个,总算下来电机也比我轻200g左右

自制铝方管伞折,开合式脚架,飞越改三轴云台,S4V2,6600电~~就电机而言,感觉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铝方管伞折,开合式脚架,飞越改三轴云台,S4V2,6600电~~就电机而言,感觉很满意

看起来很不错啊。。。可否有图纸借鉴下
或者QQ交流 我的QQ 313927907 验证消息麻烦写论坛ID。。

网友E:
如果你是最近才组起来的很正常,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因素,电池,冬天的电池很操蛋,我之前机器15分钟,银燕3506 1238碳桨,现在飞10分钟不到,上天先报警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最近才组起来的很正常,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因素,电池,冬天的电池很操蛋,我之前机器15分钟,银燕 ...

问题是夏天那会都是10分钟
如果我极限放电
降落电压在14.2V的话,撑死能飞个12分钟

网友:
我的H4,用恒力4822 570kv 用TCB 4S 5200的电池最长飞到14分钟

网友:
你换3508
电流比较小的。自然飞的时间比较长。
3515很费电。这个我用过3515

网友F:
这电机是飞暴力的,长航时还是3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