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的副控图传真不给力

楼主(2015-02-20):
昨天第一次测试悟的副控,发现升级完新固件后主副控都无法控制拍照,只能控制摄像。后面在主控上面手机APP里调整后才可以拍照。副控用HDMI接监视器貌似不像主控那样画面延迟厉害,但是副控在飞机超过三百米后副控画面就出现卡住和花屏,无法看到云台运动。在主控的手机上可以看到画面。

网友A:
楼主发一下测评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一下测评视频吧

只有悟拍摄的视频没有拍当时操作和监视器上画面的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悟拍摄的视频没有拍当时操作和监视器上画面的视频

楼主能不能拍个操作测评视频造福下论坛魔友,近期观望入手小悟的魔友蛮多的,小悟问题炸鸡也是频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拍个操作测评视频造福下论坛魔友,近期观望入手小悟的魔友蛮多的,小悟问题炸鸡也是频频。

近期是不行了!昨天飞回来在眼前放电大概一米多高瞬间断电炸在地上管断了,你看看我昨天发的图就知道了。今天才有空总结悟的各种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期是不行了!昨天飞回来在眼前放电大概一米多高瞬间断电炸在地上管断了,你看看我昨天发的图就知道了。 ...

我们的V+相同问题悬停断电炸鸡,毫无征兆云台炸变形,春节找客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V+相同问题悬停断电炸鸡,毫无征兆云台炸变形,春节找客服休息。

是啊!还说对悟7X24小时服务。连悟的服务都停了还想精灵有人服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还说对悟7X24小时服务。连悟的服务都停了还想精灵有人服务。

年后原来想入手小悟的,看来现在还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后原来想入手小悟的,看来现在还需要==

后悔啊太早当小白鼠了啊!!!!!

网友A:
我昨天也刚试了,副控用5S当监屏出现楼主同样问题,一百来米花屏,主控正常。求DJI厂家和高手解决方案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是哪儿没设置好还是怎么了

网友B:
别说没有用的了,毕竟这是个新设备,如果传输质量不好,试试降低HD传输质量,我一开始调的是10M700米,基本也就是穿1个墙,必然完蛋,后来降低到6M,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是4M延时还要小。我做的测试4M穿两个墙没问题,虽然这个链接方式是主机到从机,但是根本的信号源还是飞机到主机,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主到从也就更轻松了。

网友:
再有新更新的APP关闭了从控对飞机的控制,但是相机的设置都是还能调的。我的飞机APP版本号1.07,固件是最新的。

网友:
我还发现用悟的时候设备全开,对家里的WIFI信号有很强的干扰,大家做更新的时候应该注意。下载速度会下去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刚试了,副控用5S当监屏出现楼主同样问题,一百来米花屏,主控正常。求DJI厂家和高手解决方案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没有用的了,毕竟这是个新设备,如果传输质量不好,试试降低HD传输质量,我一开始调的是10M700米,基本 ...

回头试下看看效果

网友(2015-12-15):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