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党:纠结冲浪者x8要不要加高电机座??怎么配置?纠结.......各有千秋 请大家说说

楼主(2015-02-20):
                              初二学生党,新入了99的冲浪者,现纠结冲浪者x8要不要加高电机座??
三个方案:1.不加高 电机2212还是2216?  5寸桨还是6寸
                    2.加高      2212 kv1400还是kv1250??8060桨
                    3.加高   2216   kv1400还是kv1250?? 8寸还是9寸
       不求太暴力但马力也不要太弱        但要效率高,续航要久    续航!!
请大家报报自己的配置还有续航时间 大神们帮帮忙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爽飞不炸机!!

网友:
我准备加高,2212kv1400,8060,不fpv,裸飞

网友A:
是天捷力的X8吗      不知道LZ的暴力和太弱怎么定义    我用恒力MB2312   2500KV  6寸马刀桨  2200 3S电池   我定义为动力充沛  速度和涵道差不多

网友B:
我们用 2208KV2600三叶桨5寸的FPV很好飞,2212 KV2350也飞过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 2208KV2600三叶桨5寸的FPV很好飞,2212 KV2350也飞过很好飞

221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天捷力的X8吗      不知道LZ的暴力和太弱怎么定义    我用恒力MB2312   2500KV  6寸马刀桨  2200 3S电池  ...

有摄像头和fp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 2208KV2600三叶桨5寸的FPV很好飞,2212 KV2350也飞过很好飞

有摄像头和fpv吗

网友C:
楼主参考我的吧,加高,2216 kv1400,9060,两个2200电池续航半小时以上。
但是爬高不行,很慢,速度也不行,我一般控制在40-60kmh吧一般。滑翔机速度快了容易出事。
平飞很省电,不准的电流计显示4a左右就可以平飞,如果楼主有闲情逸致爬高1km有半个小时可以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我的吧,加高,2216 kv1400,9060,两个2200电池续航半小时以上。
但是爬高不行,很慢,速度也不 ...

爬高速度都不行 你还推荐       速度你那样子我觉得够了。但是续航会不会有点短 半小时多?   我还打算穿云呢

楼主:
补充一下。 打算上u2s 808 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高速度都不行 你还推荐       速度你那样子我觉得够了。但是续航会不会有点短 半小时多?   我 ...

我是用了一年的旧电池,穿个1km-2km的云,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我的吧,加高,2216 kv1400,9060,两个2200电池续航半小时以上。
但是爬高不行,很慢,速度也不 ...

我觉得用2212加8寸桨会不会续航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天捷力的X8吗      不知道LZ的暴力和太弱怎么定义    我用恒力MB2312   2500KV  6寸马刀桨  2200 3S电池  ...

续航多久呢

网友D:
我的冲浪者X8  加高电机座,朗宇2216,1250kv 9060桨,3s5200电池,5级风逆风悬停

网友E:
2200m都没穿云,你的冲浪只能穿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冲浪者X8  加高电机座,朗宇2216,1250kv 9060桨,3s5200电池,5级风逆风悬停

续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0m都没穿云,你的冲浪只能穿雾了

你的配置和续航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和续航呢

我的是天行者x5,续航40+分钟轻轻松松

楼主:
我要fpv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天行者x5,续航40+分钟轻轻松松

其实穿云选天气也要看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穿云选天气也要看运气

不上千米穿的只能是雨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摄像头和fpv吗

山狗+200MW图传

网友:
全油门暴力飞4,5分钟    20%油门斯文平飞14分钟  (全新虎牌3S  2200  45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摄像头和fpv吗

全部都有

网友F:
你如果想续航时间长,就选加高配大桨,效率高些。当然速度要慢些。电机配大点稳当,抗风,抗突发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想续航时间长,就选加高配大桨,效率高些。当然速度要慢些。电机配大点稳当,抗风,抗突发情况。

效率高是省电  但速度为什么会比较慢    看那些没加高续航好像也不会太差

网友:
我的是2216kv1250  8060浆还行没有飞fpv

网友:
最近也准备入这机,学习

网友G:
本来加高了,怎么调都觉得推力线不舒服。
把加高到拆了,换回2212 2200 6寸桨了。

网友:
新年好!   所以俺才说“怕死非好汉!

网友:
2212   2200KV  3s2200电池,这机子裸飞续航很久的,具体时间没测过,但30分钟以上很轻松的,风大尽量别飞了,顶风真的可以悬停或是后退的,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加高了,怎么调都觉得推力线不舒服。
把加高到拆了,换回2212 2200 6寸桨了。

续航?

网友:
休闲飞,20% 到30%油门可续航飞了。
2200电池10-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打算上u2s 808 图传

u2s飞控?前几天刚炸鸡2216的电机  日刚准备fpv的

网友H:
要续航就多接电池呗

网友I:
电机外装就行,这样可装7寸桨。不必加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续航就多接电池呗
多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