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锈钢法兰做了个花盘

楼主(2015-02-20):
用旧设备拆下的不锈钢法兰做了个花盘。

楼主:
还有一个不锈钢法兰,做个(⊙o⊙)啥?

网友A:
这种法兰尺寸都不太规矩。。。。。。。。。。

网友:
有创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法兰尺寸都不太规矩。。。。。。。。。。

利用现有法兰,废物利用。

网友B:
可搞成等三的就美了,用在卡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搞成等三的就美了,用在卡盘上。

请教搞成等三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现搞的是四孔,卡盘上的三孔应该是三等份吧。

楼主:
原来想过,可是因为原来有4个大孔,不好等分,不好保持平衡,放弃了。

网友:
在转速不快的情况下,有关平衡问题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