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潜的深,失控了。控没有失控保护

楼主(2015-02-20):
怎么办?tb上25块所谓的失控保护器,我问过老板,老板说不能用。。。

网友:
910221532,加我,我来详细帮你解释下

网友:
失控保护器只能一个通道失控保护。正常遥控很多接收机自带失控保护。但我不确定适合潜艇用的控是否还有这个功能。另外潜艇失控后上浮只需要一个通道也就是充气通道工作吧。为什么不能用失控保护器

网友:
你说的失控保护器,一般用在车上,一般接油门通道,当失控后,油门会保持在一个你设置的舵量上,使车不会继续运动.另外我也试过可以用在固定翼飞机上,我接的是副翼通道,设定好舵量使飞机可以在一定范围做盘旋飞行.至于用在潜艇上,你看看这原理和你的要求能不能满足了

网友:
设置好,,接收机 无信号了,,就 自己产生 一个“强制 上浮”的 信号。

对于现在的 PCM 数字遥控系统 很简单啊。。设置好 控与接收机 就行了。。。

网友A:
天地飞的遥控器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或者用潜艇的沉浮控制模块,有带失控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遥控器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或者用潜艇的沉浮控制模块,有带失控保护的

72m的天6有失控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2m的天6有失控保护吗?

有的,现在买的都有

网友:
其实有一个误区,野外放潜艇一般都不会静态下潜,也就是说潜艇保持一定浮力利用动能下潜,如果所谓失控了,潜艇本身的浮力就可以自动浮出水面了。但是如果因为密封原因导致潜艇内部进水,就算有失控保护也浮不起来,如果是一般失控,没信号潜艇不动就会自动浮上来的。如果室内泳池静态下潜,反正都在池子里面,还能看见下面的,失控不失控关系不大,下去捞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