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10升降混控到第五(GEAR)通道,或者第六通道AUX ...
求解,D10升降混控到第五(GEAR)通道,或者第六通道AUX1。

楼主(2015-02-20):
双
舵机
升降= = 没有反向舵机 只有用两个通道混控,D10怎么搞啊 在线求助

网友A:
原厂控软件不会。
如刷了suv很简单。
进入第五通道,添加输入,选副翼。
其他参数默认。
舵机插接收机第五通道,
测试动作方向,
如不正确,调整反向。
另一个也同样设置。
建议原副翼通道不用了,
因为插线不在一起,
拔插好麻烦,
就用五六通道控制两个副翼。

网友B:
对,你刷机了吗?

网友B:
实在不行,你吧一个舵机转180度安装,连杆加长。

网友C:
原厂控的软件用程式混控就可以搞定,把第五通道混控到升降舵,然后调舵量就可以了,之前要把默认设置中的起落架改掉就可以了。由于控不在身边只能说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