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4S飞Z84的嘛?

楼主(2015-02-20):
Z84尸体挂在车库墙上几个月了,心血来潮拾掇了一下,想想2212有点腻。

有没有朋友试过4S电,2216电机KV2400,6*5桨。能起吗?拿手里掂掂略重。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A:
6x5不行,用APC 4.75x4.75或4.1x4.1,起飞前别忘了先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x5不行,用APC 4.75x4.75或4.1x4.1,起飞前别忘了先测电流。

重有个原因就是怕电流大,所以用的60A天行=。=

话说有几个5*5的桨应该能凑活用。

就怕太重,是4S2000的电。重心倒很不错。

网友B:
我总感觉Z84标高速 不怎么稳定.超过100不好飞...用4.1的桨不是猛低头就是猛抬头 舵机没有虚位.用5030就没有问题 只换桨.什么都没换
也看过有人飞的很快 不知道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总感觉Z84标高速 不怎么稳定.超过100不好飞...用4.1的桨不是猛低头就是猛抬头 舵机没有虚位.用5030就没有 ...

是啊,高速没有ULTRA-Z来的爽快,重心也很难掌握。机身太短也影响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高速没有ULTRA-Z来的爽快,重心也很难掌握。机身太短也影响稳定性

你说的这个最快 能飞多块?能上200不?我看着有潜力 感觉阻力也挺大.上80克电机 2200  3S 能否压的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最快 能飞多块?能上200不?我看着有潜力 感觉阻力也挺大.上80克电机 2200  3S 能否压的住头
...

朋友的ULTRA-Z,就是我说的这套动力和桨,顺风俯冲GPS2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ULTRA-Z,就是我说的这套动力和桨,顺风俯冲GPS230.

2216就能上230? 我上2223 岂不解体.昨天做的三角翼 加强没有到位 全油一拉杆解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总感觉Z84标高速 不怎么稳定.超过100不好飞...用4.1的桨不是猛低头就是猛抬头 舵机没有虚位.用5030就没有 ...

我是把原配电机座拆了,自己重新做,用泡沫+层板,电机做在飞机后面,全部露在外面,电机安装在一块层板上。只要重心对,拉力线正,非常好飞,这个飞机的拉力线(推力线)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原配电机座拆了,自己重新做,用泡沫+层板,电机做在飞机后面,全部露在外面,电机安装在一块层 ...

电机全部出来  2200 压不住头吧.用2212 原装电机座 重心正好.这机空间也很小..我的舱盖卡扣断了.现在不怎么飞了.没有速度.不嗨皮

网友:
z84 郎宇x2216 kv2400  好盈电调50A 5X5马刀浆  4s2200mah

能飞吗 我也想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原配电机座拆了,自己重新做,用泡沫+层板,电机做在飞机后面,全部露在外面,电机安装在一块层 ...

是4S?多大的电池。

网友:
之前我用5030桨,发现无力,后来换了6040很不错,速度也可以了,盖子也被飞出去过,俯冲的时候,我用2212   2200kv,3s

网友C:
你们都这么暴力,有没有用Z84温柔点拿来FP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这么暴力,有没有用Z84温柔点拿来FPV的?

这机子太小,装不下设备,大一号的z84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ULTRA-Z,就是我说的这套动力和桨,顺风俯冲GPS230.

为毛我的ULTRA-Z用2216 2400KV+6寸,3S感觉才过百。4S的话感觉才和运动P51差不多速度

网友D:
放心上
4s 2217 4000kv 4.7*4.7碳桨 妥妥的
速度谁飞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上
4s 2217 4000kv 4.7*4.7碳桨 妥妥的
速度谁飞谁知道

我了个去,这太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