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12KV980,天行者20A,APM飞控。配置大多的机架合适?

楼主(2015-02-20):
求教:银燕2212KV980,天行者20A,APM飞控。配置大多的机架合适?原机架F330退役,目前不想换电子配件,求高手帮忙选个机架,指教一下。谢谢!

祝愿:新春愉快,飞行开心!

网友:
350——450

网友:
450    500都可以啊

楼主:
谢谢!再请教380配桨

楼主:
谢谢!是不是有点大啊,担心450用20A电调有点小,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380配桨

8到 9寸         2208 到2212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到 9寸         2208 到2212 电机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有点大啊,担心450用20A电调有点小,请教。

不会的    悬停的时候电流也就4A左右   20A的电调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    悬停的时候电流也就4A左右   20A的电调够用

经验啊,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