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俯仰90度自激 求教

楼主(2015-02-20):
BGC  2.30b5     参数如图   手持的状态下俯仰90度自激  其他情况完好  这是怎么回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48600334\QQ\WinTemp\RichOle\D][BVOE@)3Z%_@N34S{36Y3.png

网友:
相机是NEX6 重心正确  不到90度一切正常

网友A:
把传感器模块放在相机上,别放在框架上,试试,如果有效果,就回复一下

网友:
步进电机型号不一样吧? 级数不对.  230的功率似乎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传感器模块放在相机上,别放在框架上,试试,如果有效果,就回复一下

谢谢  确实好了  没有任何震动了

网友A:
是不是觉得我很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觉得我很神?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经验,  我觉得可能是相机自身起到了减震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