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门,油动直升机可以装naza-h飞控吗

楼主(2015-02-20):
我是个新手,在模拟器上能悬停了,我在四通直机也能做到悬停,可是六通3d油动直升机我没试过,我玩暴力3d少,是航拍多,听说油动震动大,naza h飞控能用吗?有人用过吗?还有如果有带云台和相机的话,这要什么级别的?550?700?450?

网友A:
据说要550以上的机器,不过,如果航拍的话,一般都是多轴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要550以上的机器,不过,如果航拍的话,一般都是多轴用的多

多轴我有了,想加台直机,naza h控能用在油直升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我有了,想加台直机,naza h控能用在油直升机吗

可以的

网友:
风神50完美测试过,

网友:
风神50完美测试过,
可留下联系吗?我也想试

网友B:
瞎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会害死人的~~~NAZA-H官方说明无法支持油机 ,目前市面上的陀螺只有悟空,亚拓的aps,还有720是支持的,但是720对震动非常敏感,对油机的支持基本不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瞎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会害死人的~~~NAZA-H官方说明无法支持油机 ,目前市面上的陀螺只有悟空,亚拓的 ...

看来你要成真瞎说人,你不懂就要好好学习了见;风神50安装NAZA-H 测试视频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要成真瞎说人,你不懂就要好好学习了见;风神50安装NAZA-H 测试视频还有

您的飞控和机身连接的地方做减震了吗?

网友:
扯淡 谁说h 不能飞油机了   悟空是自主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