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好惨啊!冲浪者x8

楼主(2015-02-20):
第一次玩航模,第一架飞机,我已无力维修。下次不上飞控不行了!

网友A:
找个人指点一下 或者多练练模拟 我的x8也炸过修过很多次 这样还能修没问题   绑鸡翼带子很牛逼  胶带难看建议多用泡沫胶

网友:
飞控阻止不了炸鸡的  技术是王道  我用过一次 果断不用了 每天练模拟

网友:
多好的冲浪者,被LZ艹成这样子了,哎,可惜啊

网友:
你机翼这个方法好用,鞋带一系就好了

网友B:
纸飞机或者飘飘-塞斯那-f3啊。

这是我入门经验,飞完f3a,基本通吃了

网友:
这样还可以修~~缝缝补补又一架~~~

网友:
多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人指点一下 或者多练练模拟 我的x8也炸过修过很多次 这样还能修没问题   绑鸡翼带子很牛逼  胶带难看建 ...

感觉模拟器跟真飞差好远,也许是我没调好吧  上天之后老是左右倾斜  一打副翼转弯就会倾斜俯冲 然后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模拟器跟真飞差好远,也许是我没调好吧  上天之后老是左右倾斜  一打副翼转弯就会倾斜俯冲 然后炸鸡 ...

很明显速度不够  失速 抛出逆风 另外稍往上一点抛 用力20度左右 80油门就可以

网友:
我那个朋友模拟器都没飞过  完全是冲浪者入门的 可见好飞程度 楼主找好方法保证爽飞  飞之前一定调好躲面重心  轻大躲  q群找个老手指点一下

网友C:
新手总以为飞得越慢越好,其实飞机是越快越好飞。飞机调好了和模拟器没区别,遗憾的是就算装配很认真也必须面对首飞上天微调

网友:
找个人带着飞最靠谱

网友:
这机子还算好飞

网友:
找人帮忙首飞吧,调成和模拟器一样的手感了再飞。。。实在找不到人,扔出去飞一段直线,赶紧降落,把飞机调直了再说,反正楼主场地大。这飞机还能修

网友:
用热熔胶粘上,再用筷子、木条之类的做加强,还是一样可以飞,飞之前要调整好各个舵面、重心,说说的你动力配置;

这个飞机很好飞的,找个人带你一下,起码还可以飞几个月

网友:
冲浪者是一个很好飞的飞机
我第一个是塞斯纳
首飞每调好重心
炸了
然后机头加配种后再飞
稳的不得了
都是完美降落
前天不小心 撞路灯杆了
报废了
也打算弄个冲浪者飞飞

网友:
找个会飞的带带吧。

网友:
损失不小。

网友D:
我都是裸飞的。关键是练好模拟。我的冲浪者也试过3次炸断头的,机尾断过两次,两翼碰得凹凸不平,用胶好粘好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因为胶水的溶解使机头短了些,有点影响舵机的行程了。也没事,把位置用力按凹,飞起来又没事了。
多练模拟器。

网友E:
我的也一样,泡沫胶一粘,胶布一裹,不一样满血复活?

网友:
感觉模拟器跟真飞差好远,也许是我没调好吧  上天之后老是左右倾斜  一打副翼转弯就会倾斜俯冲 然后炸鸡!

以你的描述  估计是飞速太低转弯  和转弯角度过大  或转弯后回舵不及时  造成过度转弯  而倾斜失速
算机翼面积是以  水平投影的面积为准的  倾度是无升力的  所以一倾斜升立就降低  要尽量保持水平飞行

网友:
舵量太大也是原因之一。LZ的冲浪者好修。用泡沫胶一粘,热熔胶加固,再缠几圈胶带照飞不误。

网友(2015-04-02):
引用 网友A:
找个人指点一下 或者多练练模拟 我的x8也炸过修过很多次 这样还能修没问题   绑鸡翼带子很牛逼  胶带难看建 ...

大侠呀,epo 用啥样子的泡沫胶,见有人使过一种微微黄色约3-5分钟固化的,固化后胶比较硬,不知啥牌子。求图、求真相、求某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裸飞的。关键是练好模拟。我的冲浪者也试过3次炸断头的,机尾断过两次,两翼碰得凹凸不平,用胶好粘 ...

用的啥胶啊?有图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一样,泡沫胶一粘,胶布一裹,不一样满血复活?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牛了。

现在还在服役!没有300起落是不会给他退休的!

网友:
可以就此机会将飞机尾部改成碳纤管的,又能减轻不少重量还结实耐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模拟器跟真飞差好远,也许是我没调好吧  上天之后老是左右倾斜  一打副翼转弯就会倾斜俯冲 然后炸鸡 ...

副翼转弯要拉点升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模拟器跟真飞差好远,也许是我没调好吧  上天之后老是左右倾斜  一打副翼转弯就会倾斜俯冲 然后炸鸡 ...

你部機都包都好似個龜頭樣了。想好飛也是難的了。這樣只會令你更難控制。不如花點心思裝過一台。反而你會有更好的操控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啥胶啊?有图吗?

  用补胎的胶水,外加纤维胶带,下次断的地方肯定不是这。
  用胶水要注意点,胶水会溶解泡沫的,机身会变短。

网友:
这种很好修

网友:
飞机被楼主修过N多次了吧~~全身的补丁啊~

网友:
找了人带一下,,小心撞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2015-05-02):
新手飞慢速机的好,冲浪者降落速度快,炸机难免

网友:
我这个也炸了,第一次上天,手忙脚乱的

网友:
看来我明天也要首炸

网友:
不要买飞控,越用飞控越练不出来,看你这个照片,完全能修复,顶天是拉离线不准,但飞起来没问题。你可以用2根牙签插入断裂的机身,沾上泡沫胶,两边机身再对接,这样就ok了。我以前炸机都这么修。

网友:
求一下这个飞机的动力配置,电池,2212   1400kv的话需要加电机加高坐么?

网友:
只要把渣都捡回来是可以粘的 !难道你不知道有泡沫胶这东西吗?飞机不是用胶带来修的

网友G:
模拟器练好,,,不要错打舵,,基本就差不多了,,就是真机你油门不要太大

网友H:
确实有点惨

网友I:
完全不明白那么简单的滑翔机还有那么多人炸鸡要是换前拉机那么更精彩

网友J:
两侧机翼不对称失速

网友J:
可能要螺旋的

网友J:
起飞时油门建议推满

网友K(2015-08-18):
建议先练好模拟器

网友L:
看到你的 我心里有点安慰了。还是你厉害。。。。

网友M:
模拟器要练习,飞控这东西比较高端,本人只会手动飞,会降落最重要。不会降落就找个人带你飞。 我也准备玩玩飞控。

网友N(2016-08-01):
练习模拟器吧 X8都能炸成这样还是等等再上飞机吧练习模拟器不费钱!

网友O:
你这种情况在模拟器上都会遇到,飞控有个好处,就是飞远了,姿态混乱了,还能飞回来,而不是束手无策的炸鸡。
我在模拟器上好几次遇到飞远迷失姿态,最后手动炸鸡reboot的情况了。

网友P:
可以换新飞机了。

网友Q:
装了飞控炸的还惨!

网友R(2017-03-05):
装好电池之后用走右手中指顶住碳杆位置,然后调节飞机试飞机保持水平。就行。

网友S:
LZ这炸得,天荒地老了。机尾好修,加根碳管,冲浪者机头弱,如果是断裂都好办,我的第三架就断了,加了四根碳片加强筋,完好如初,肯定比原来还结实,但如果是塌陷性那就没法了。不过LZ这机真心不用再折腾了,空机才百来块。我在整个机身后三分之二预埋了两根碳管,在合拢粘结机身前埋,加强它后部细长的机身强度。

网友T:
飞控不能解决问题的,调好鸡鸡,练好技术才是关键。建议搂主下载个《戴氏无线电飞行教程》学学,然后多练模拟器。

网友:
还是提高一下技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或者飘飘-塞斯那-f3啊。

这是我入门经验,飞完f3a,基本通吃了

我就是这个套路过来的

网友U:
哈哈,这飞机,丢上天立马拉最高,就不怕炸了,控不过来关动力让它滑下来

网友:
图片够真实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U:
哈哈,这飞机,丢上天立马拉最高,就不怕炸了,控不过来关动力让它滑下来

关油门直接炸机

网友(2017-06-28):
别上飞控,修修还能飞,我的冲浪者六节拼起来的还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