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链接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5-02-20):
我的M8N GPS搜星一直不好,和6M差不多的效果,最多10颗卫星,听yun89708兄弟说:“在GPS设置里面打开格洛纳斯支持,搜星定位15颗”!想试试卫星调参软件联上电脑,电脑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我用的是买6M GPS时卖家给我一起发来的一个USB刷写器,联上GPS接上USB线连接到电脑的,请问这个驱动去哪里找?(驱动精灵搜不到!)

还有yun89708兄弟说的《卫星调参软件》,谁知道我应该下载哪个?谁能给个链接,谢谢了!

我的刷写器:

插上电脑无法识别: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烧写器 楼主可能被骗了  买一个USB转串口(USB转TTL)的模块 模块的VCC(5V)和gps的VCC(5V)连接  模块的GND和gps的gnd连接 模块的RX和gps的TX连接 模块的TX和gps的RX连接 然后插进电脑 装好驱动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烧写器 楼主可能被骗了  买一个USB转串口(USB转TTL)的模块 模块的VCC(5V)和gps的VCC(5V) ...

这个是和gps一起发过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联上gps后gps指示灯也亮呀

网友:
你的那个6m我也有一个 那个6m是直接吧ttl集成到里面的

网友B:
去买个FTDI吧,软件一般是ucenter

网友:
系统是不是精简版的,缺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FTDI吧,软件一般是ucenter

谢谢,我去找找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和gps一起发过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联上gps后gps指示灯也亮呀

给gps供电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FTDI吧,软件一般是ucenter

爵爷,FTDI是不是MWC飞控用来连接电脑的那个小东西,我有一个,GPS 接这个东西都接哪几条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爵爷,FTDI是不是MWC飞控用来连接电脑的那个小东西,我有一个,GPS 接这个东西都接哪几条线?

四根 rx 和tx 要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 rx 和tx 要反接

您的意思是GPS的RX接FTDI的TX,GPS的TX接FTDI的RX,GPS其他的接口比如:SDA/SCL/GND/VCC这几个要不要接?GND和VCC不接的话怎么供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GPS的RX接FTDI的TX,GPS的TX接FTDI的RX,GPS其他的接口比如:SDA/SCL/GND/VCC这几个要不要接? ...

你说的很对..
就是那样反接..然后再接一下vcc和gnd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 rx 和tx 要反接

爵爷,您看这是我的FTDI,有3.3V有5V,该不该接电源,接的话接3,。3V还是5V?麻烦您了!

网友B:
还有这样的...高级...看你GSP模块..好像一般是5v的吧...没太仔细注意过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高级...看你GSP模块..好像一般是5v的吧...没太仔细注意过这块

谢谢爵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