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想装一台飞跃650,求围观,求推介!

楼主(2015-02-20):
先上现役的山寨F450图

NAZA lite 飞控,好盈天行者30A电调,银燕2212 kv980kv,1047桨叶,格氏3S 4000mah,200mw图传,杂牌2D云台挂山狗,温柔飞行9分钟3.6V报警效率太低了,刚拍个起劲就要降落。所以年后想升级机架和动力,机架选定为飞越650,电池打算自组4S 10000mah,现在纠结的是动力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求大神们推荐。
1.电调选定为好盈的,好盈铂金和好盈乐天要贵一倍,性能好在哪里?
2..电机选定为朗宇的,V3508好还是X3508好,还是X4108的好?
3.KV值和桨叶应怎样选?3508电机用12寸桨,4108用13寸桨可以吗?(打算直接上碳纤桨叶)
4.飞越650机架买塑料脚架款的然后再买第三方电动脚架直接装上好还是买个碳纤手动折叠碳纤脚架款的然后买个电动起落器改装上去好?
希望大神们赐教!!祝诸位新年快乐,阖家安康,永无炸鸡!!

网友A:
浆需要14寸的,电池得多买,而且要4s5200的,起落架买手动的吧,如果楼主有米又不嫌麻烦可以买电动的。电机买朗宇盘式的吧,,,朗宇的电机真心不错,耐操。。。电调不飞3D现在的就可以,或者实在想换出了买乐天的吧。。。。。其实我个人觉得要有钱买大航拍机顺便嘛就入个250或者330的小飞机吧,那个玩的真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需要14寸的,电池得多买,而且要4s5200的,起落架买手动的吧,如果楼主有米又不嫌麻烦可以买电动的。电机 ...

嗯,刚看了一下打算用朗宇3508 580kv上14寸桨,但电机不知X系列好还是V系列的好,现役的天行者电调只支持3S,所以打算换掉。现在已经有一台280的穿越,小鸡太灵活了,频频炸机,不太合适我这种手笨的人玩。

网友:
一般航拍机 都是 5000毫安以上  关键还是看你 用什么设备哈哈
F550 3S 5000安    在巨型的10000毫安6S

网友:
电机:飓风u4108 kv380 桨用dji桨型1555
电调乐天40
记得用6s
脚架的话不怕麻烦就电动
电池用6s 推荐达普5200

楼主:
为何都说电动脚架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看了一下打算用朗宇3508 580kv上14寸桨,但电机不知X系列好还是V系列的好,现役的天行者电调只支持 ...

要买电机就买x的,黑色的那种,各种耐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都说电动脚架麻烦?

最近我也准备装一个,一起探讨
飞越IRON Man 650机架,手动脚架。目前也在找伞折四轴的架子
飓风U3508 kv580,朗宇的3508性能略差于飓风这款,而且飓风的动平衡做的也很不错
铂金30A电调
Pixhawk、M8N GPS、数传、MinimOSD等
大疆/飞越15寸碳桨
飞越两轴云台+狗
打算自组4S 10000mah电池
预估总重2700g,预估飞行时间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准备装一个,一起探讨
飞越IRON Man 650机架,手动脚架。目前也在找伞折四轴的架子
飓风U3508  ...

入了朗宇的电机,早知道我买飓风好了,但据说650动力3508,580kv配14寸桨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入了朗宇的电机,早知道我买飓风好了,但据说650动力3508,580kv配14寸桨最好。

郎宇的比较皮实,禁造
650轴距配3508 kv580确实是个经典配置,动力和效率比较均衡
架子最近也在看HMF U580,伞折虽然重量稍大一点,但是确实很便携,一个小航空箱就带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宇的比较皮实,禁造
650轴距配3508 kv580确实是个经典配置,动力和效率比较均衡
架子最近也在看HMF U ...

但伞折机架很贵啊!我舍不得买!另外我感觉550轴距小气了一点,看上去不够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伞折机架很贵啊!我舍不得买!另外我感觉550轴距小气了一点,看上去不够高大上

挂狗无所谓,而且都四轴了,再大也显不出霸气,还是方便、实用最重要

网友C:
我怀疑你电池有问题   4000 9分钟,温柔? 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电池有问题   4000 9分钟,温柔? 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20分钟

我的除掉云台,狗,图传,osd就能飞20分钟,满载的话真的9分钟左右,应该不会是电池问题吧,新买的格氏4000mah没有过充个过放纪录,而且压差都是0.02伏特左右。
报一下你的配置!

网友:
我就有架飞越650  3508 580kv 14寸桨 能飞10多分钟 感觉机架强度不行 震动大 而且大桨的原因 抗风性差 航拍果冻多  一起玩的朋友也是这样 不打螺丝胶 准丢螺丝  而他的xa650就没事

楼主:
你是用什么电池飞10分钟的?我的用4s8000mah能飞18~20分钟3.6报警。架架强度问题应该是那C扣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除掉云台,狗,图传,osd就能飞20分钟,满载的话真的9分钟左右,应该不会是电池问题吧,新买的格氏40 ...

我的650已经置换了 成了s500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B:
郎宇的比较皮实,禁造
650轴距配3508 kv580确实是个经典配置,动力和效率比较均衡
架子最近也在看HMF U ...

飞越650配4110电机,带16寸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云台是什么型号

网友E:
束学习怎么配好